MCP3208 12位ADC与单片机的Proteus仿真

楼主(2018-05-21):
ADC0808/9只有8位精度,太低了,所以用Proteus自带的MCP3208做了个AD电路,并且仿真成功。

代码如下:

//头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变量定义:

sbit    ADCS  =  P1^3;
sbit    DIN   =  P1^2;
sbit    DOUT  =  P1^1;
sbit    CLK   =  P1^0;

int getdata;
void Output_Control(char TempChar)
{
    unsigned char Mask = 0x10;
    unsigned char Count;
    for(Count = 0;Count<5;Count++)//5次循环,第一次循环DIN为Start,第二次DIN为选择差分或单端,后3次DIN分别是0,0,0选择通道
    {

      DIN = 0;
        if(TempChar&Mask)
        {
            DIN = 1;
        }
        CLK = 1;
        Mask >>= 0x01;
        CLK = 0;
    }
}
int Input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
    unsigned int Mask   = 0x8000;
    unsigned int Result = 0x0000;
    CLK = 1;
    CLK = 0;
    for(Count = 0;Count <13;Count++)
    {
        if(DOUT)
        {
            Result|=Mask;
        }
        CLK = 1;
        Mask  >>= 0x01;
        CLK = 0;
    }
    Result >>= 0x03;
    Result &= 0x0FFF;
    return(Result);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r)
{
while(timer--);
}

   float v;
//主函数,C语言的入口函数:
void main(void)
{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1为模式2,做为波特率发生器
TL1=0xF3;    //2400波特率的初值,板子使用12M晶振,初值=256-12000000/32/12/2400
TH1=0xF3;    //
TR1=1;     //启动波特率发生
SCON=0x50;    //设置串口方式2
    ADCS = 1;

    while(1)
    {
        ADCS = 0;
        Output_Control((char)0x18);
      getdata=Input_Data();
        ADCS = 1;
    v=5.0*getdata/4096.0;//v即AD转换后获得的电压值

    }
}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个仿真工程吗?

楼主:
以下是用这个程序做的PT100测温电路仿真文件和c文件程序。

楼主:
附件是用以上程序做的PT100测温仿真模型和C程序

网友B(2018-08-03):
请问楼主仿真图CH0通道给的模拟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呢

网友B:
我按照这个仿真,虚拟终端完全没显示啊

网友B:
请问楼主CH0输入的模拟信号是交流还是直流呢?

网友C(2019-02-24):
什么显示也没有

网友D(2020-02-21):
厉害 厉害 我这个采集出来 精度不高

网友E(2020-04-21):
很好的资源,下载学习,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22-03-06):
不能仿真。。。缺失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