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小车沿墙走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楼主(2018-05-21):
如题,怎么能实现小车跟着墙走的

网友A:
你可以用一个红外感应器,

网友B:
两个红外避障传感器就可以的。
第一:两个避障传感器需要调节到墙的距离不同。如一个调近点,一个调远点。
第二:程序控制:近的那么传感器有反应,则离开墙,远的那个没反应了,则靠近墙。

网友C:
红外、或者超声波模块都可以

网友D(2019-05-06):
大家有这个的程序了嘛,楼主你有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红外、或者超声波模块都可以

有程序吗,想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个红外避障传感器就可以的。
第一:两个避障传感器需要调节到墙的距离不同。如一个调近点,一个调远点。 ...

就用51单片机,超声波,l298n控制小黄电机,的程序可以给一个参考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