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牙小车制作问题,手机输入数字,单片机SBUF里面的数据不能判断出来

楼主(2018-05-21):
/**************************************************************************************
*                串口通信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将波特率设置为4800,选择发送的数据就可以显示
   在串口助手上。具体操作参考操作视频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N1=P2^0;//控制左电机IN1=0、IN2=0制动,IN1=0、IN2=1正转,IN1=1、IN2=0反转,IN1=1、IN2=1制动.
sbit IN2=P2^1;//控制左电机
sbit IN3=P2^2;//控制右电机
sbit IN4=P2^3;//控制右电机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if(SBUF==0x00)
  {IN1=1;IN2=1;IN3=1;IN4=1;}
if(SBUF==0x01)
  {IN1=0;IN2=1;IN3=0;IN4=0;}
  else if(SBUF==0x02)
  {IN1=0;IN2=1;IN3=0;IN4=0;}
     else if(SBUF==0x03)
  {IN1=0;IN2=1;IN3=0;IN4=0;}
  else if(SBUF==0x04)
  {IN1=0;IN2=0;IN3=0;IN4=1;}
  else if(SBUF==0x05)
  {IN1=0;IN2=0;IN3=0;IN4=1;}
  else if(SBUF==0x06)
  {IN1=0;IN2=0;IN3=0;IN4=1;}
  else if(SBUF==0x07)
  {IN1=0;IN2=1;IN3=0;IN4=1;}
  else
  {IN1=0;IN2=0;IN3=0;IN4=0;}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做到这里,手机输入数字,单片机SBUF里面的数据不能判断出来,小车不行走.

网友A:
4800 波特 低了吧

网友B:
你这个程序中断函数里面没判断标志位就直接接收了?

网友C:
兄弟。。你得知道手机发出来的是十六进制数还是字符啊,你程序都是按十六进制接收的,如果发出来的是字符你当然检测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