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左转交通灯分享 大家有更好的方法实现吗?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交通灯仿真模拟实验
仿真软件是 preteus pro 7.8
用这个软件时一定要注意电脑的用户最好是英文的否则不能仿真(如果不是英文的可以在电脑上注册一个英文的用户)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
#include "reg51.h"

sbit keyjian=P3^0;
sbit keyjia=P3^1;
sbit keyopen=P3^2;
sbit keyzhuan=P3^3;

sbit lednbr=P1^4;        //红(南北)
sbit lednby=P1^5;        //黄
sbit lednbg=P1^6;        //绿
sbit lednbz=P1^7;        //左

sbit leddxr=P1^0;        //东西
sbit leddxy=P1^1;
sbit leddxg=P1^2;
sbit leddxz=P1^3;

sbit ad0=P0^0;
sbit ad1=P0^1;
sbit ad2=P0^2;
sbit ad3=P0^3;

unsigned int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显示0-9
unsigned int weixuan[4];

int flag=0;
int ssec=0;
int sec=0;
int time1=40,time2=20;//time1南北,time2东西

/***************************延迟函数************************/

void delay(int a)
{
        while(a--);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0()
{
        TMOD=TMOD|0X01;

        TH0=0Xd8;
        TL0=0Xf0;
        ET0=1;
        EA=1;
        TR0=1;
}

/************************外部中断********************************/
void waibu()
{
        EA=1;
        IT0=0;
        EX0=1;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xuanwei()
{
        unsigned int i;
        for(i=0;i<4;i++)
        {
                switch(i)
                {
                        case(0):
                                ad0=0;ad1=1;ad2=1;ad3=1;break;
                        case(1):
                                ad0=1;ad1=0;ad2=1;ad3=1;break;
                        case(2):
                                ad0=1;ad1=1;ad2=0;ad3=1;break;
                        case(3):
                                ad0=1;ad1=1;ad2=1;ad3=0;break;
                }
                P2=weixuan[ i]; [ i]
                delay(100);
                P2=0x00;
        }
}
void date()
{
        if(time1>time2)
        {
                if(time2-sec<0)
                {
                        weixuan[0]=smgduan[(time1-sec)/10];
                        weixuan[1]=smgduan[(time1-sec)%10];
                        weixuan[2]=smgduan[(time1-sec)/10];
                        weixuan[3]=smgduan[(time1-sec)%10];
                }
                else
                {
                        weixuan[0]=smgduan[(time1-sec)/10];
                        weixuan[1]=smgduan[(time1-sec)%10];
                        weixuan[2]=smgduan[(time2-sec)/10];
                        weixuan[3]=smgduan[(time2-sec)%10];
                }
        }
        if(time1<time2)
        {
                if(time1-sec<0)
                {
                        weixuan[0]=smgduan[(time2-sec)/10];
                        weixuan[1]=smgduan[(time2-sec)%10];
                        weixuan[2]=smgduan[(time2-sec)/10];
                        weixuan[3]=smgduan[(time2-sec)%10];
                }
                else
                {
                        weixuan[0]=smgduan[(time1-sec)/10];
                        weixuan[1]=smgduan[(time1-sec)%10];
                        weixuan[2]=smgduan[(time2-sec)/10];
                        weixuan[3]=smgduan[(time2-sec)%10];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0();
                waibu();

                while(1)
                {
                        date();
                        xuanwei();
                }

}
/****************************中断函数**********************/

void waibu0() interrupt 0
{
          if(keyopen==0)
          {
                  delay(100);
                if(keyopen==0)
                {
                        if(keyzhuan==0)
                        {
                                delay(100);
                                if(keyzhuan==0)
                        //        flag=!(flag);
                        //        delay(40000);
                                delay(40000);
                                if(keyzhuan==1)
                                flag=!(flag);
                        }
                        if(flag==1)
                        {
                                if(keyjia==0)
                                {
                                        delay(100);
                                        if(keyjia==0)
                                        {
                        //                        time1++;
                        //                        delay(40000);
                                                delay(40000);
                                                if(keyjia==1)
                                                time1++;

                                        }
                                }
                                if(keyjian==0)
                                {
                                        delay(100);
                                        if(keyjian==0)
                                        {
                        //                        time1--;
                        //                        delay(40000);
                                                delay(40000);
                                                if(keyjian==1)
                                                time1--;
                                        }
                                }
                        }
                        if(flag==0)
                        {
                                if(keyjia==0)
                                {
                                        delay(100);
                                        if(keyjia==0)
                                        {
                        //                        time2++;
                        //                        delay(40000);
                                                delay(40000);
                                                if(keyjia==1)
                                                time2++;
                                        }
                                }
                                if(keyjian==0)
                                {
                                        delay(100);
                                        if(keyjian==0)
                                        {
                                        //        time2--;
                                        //        delay(40000);
                                                delay(40000);
                                                if(keyjian==1)
                                                time2--;
                                        }
                                }
                        }
                        if(time1<=0||time2<=0||time1>100||time2>100)
                        {
                                time1=40;
                                time2=20;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int t;
        TH0=0Xd8;
        TL0=0Xf0; //10ms
        ssec++;
        if(ssec>100)
        {
                ssec=0;
                sec++;
        }
        if(time1>time2)          //东西
        {
                if(time2-sec<=5&&time2-sec>0)
                {
                        if(sec%2==1)
                        {
                                leddxy=0;
                                leddxg=0;
                                leddxr=1;
                                leddxz=1;

                                lednbr=0;
                                lednby=1;
                                lednbg=1;
                                lednbz=1;

                        }

                        else
                        leddxy=1;
                }
                else if(time2-sec>5)
                {
                        leddxy=1;
                        leddxg=0;
                        leddxr=1;
                        leddxz=1;

                        lednbr=0;
                        lednby=1;
                        lednbg=1;
                        lednbz=1;
                }
                else if(time2-sec<=0&&time1-sec>5)
                {
                        leddxy=1;
                        leddxg=0;
                        leddxr=1;
                        leddxz=0;

                        lednbr=0;
                        lednby=1;
                        lednbg=1;
                        lednbz=1;
                }
        }
        if(time1<time2)         //南北
        {
                if(time1-sec<=5&&time1-sec>0&&time2-sec>0)
                {
                        if(sec%2==1)
                        {
                                leddxy=1;
                                leddxg=1;
                                leddxr=0;
                                leddxz=1;

                                lednbr=1;
                                lednby=0;
                                lednbg=0;
                                lednbz=1;
                        }
                        else
                        lednby=1;
                }
                else if(time1-sec>5)
                {
                        leddxy=1;
                        leddxg=1;
                        leddxr=0;
                        leddxz=1;

                        lednbr=1;
                        lednby=1;
                        lednbg=0;
                        lednbz=1;
                }
                else if(time1-sec<=0&&time2-sec>5)
                {
                        leddxy=1;
                        leddxg=1;
                        leddxr=0;
                        leddxz=1;

                        lednbr=1;
                        lednby=1;
                        lednbg=0;
                        lednbz=0;
                }
        }
        if((time1-sec<=0&&time2-sec<=5)||(time2-sec<=0&&time1-sec<=5))
        {
                if(sec%2==0)
                {
                        leddxy=1;
                        lednby=1;
                }
                else
                {
                        leddxy=0;
                        lednby=0;
                }
        }
        if(sec>time1&&sec>time2)
        {
                sec=0;
                t=time1;
                time1=time2;
                time2=t;
        }
}
这个程序主要用到了外部中断,按键,定时器中断,led灯等模块,还是比较简单的。喜欢的朋友可以自己动手尝试一下。

这是交通灯的仿真图

这是交通灯的仿真图

左转交通灯的仿真和代码

网友A(2018-05-21):
其实外部中断按键这里有两种形式,但都是通过延时进行处理的,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