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没有设置时钟的情况下为什么默认外部时钟?

楼主(2018-05-21):
STM32没有设置时钟,怎么会默认是外部时钟呢?

网友A:
你问了一个错误的问题,stm32在没烧写程序的情况下默认用的内部RC,但是要是写程序的话第一步就是要配置时钟,如果不设置就无法运行。

网友B:
不可能是默认外部时钟,除非有已经封装好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