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IEL中编辑C语言,如何成对打出大括号?

楼主(2018-05-21):
在KIEL中编辑C语言,如何成对打出大括号?

网友A:
好像不能吧,你这个想法,是不是从Word中看到了,那个是专门对中文符号进行的特殊设置。而kiel中全是英文输入有用信息,所以没有办法做到。
自己养好习惯,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吧,你这个想法,是不是从Word中看到了,那个是专门对中文符号进行的特殊设置。而kiel中全是英文输 ...

感谢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B:
说明是一段程序

网友C:
不是shift+p右边那个按键吗?

网友D:
没有办法的,只能自己手动打,你可以先把括号打完再写程序,这样不容易忘

网友E:
好像不能打出一对吧 ,都是先左括号然后右括号

网友F:
大写的括号什么意思,一般不都是英文版的括号么

网友G(2018-09-04):
这是 设置  自动补全功能 只有从Keil4.7版本开始支持代码补全功能的。
1. 打开Keil软件,点击Edit -> Configurtion
2.选择Text Completion选项,左上角Show Code Completion list for框框内三项全都打钩,可以自行调整数据大小即打多少字符后开始显示匹配的标识符。
3.点击ok以后,该功能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H(2021-07-02):
试了很多方法也不行,KEIL好像不行,在MPLAB X IED里是自动加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能吧,你这个想法,是不是从Word中看到了,那个是专门对中文符号进行的特殊设置。而kiel中全是英文输 ...

谁说不能,误导别人!不要让别人一看你说很LOW的样子!

网友J(2022-11-30):
引用 网友I:
谁说不能,误导别人!不要让别人一看你说很LOW的样子!

您能说说方法吗?谢谢

网友K:
既然要求这么高,换个编辑器就行了呗。Keil这个界面只有在debug的时候是必须用的。

网友L:
切换在英文状态下按住shift和P字母的右边大括号即可

网友M:
shift+大括号就行(前提是输入法为英文状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