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学机械的,C语言不怎么会,怎么快速学习嵌入式开发系统啊

楼主:
本人本科学的是机械专业,因为想多学一点知识,所以选了一门嵌入式开发系统的课(带有上机实验),但是老师讲的听不懂,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8-05-24):
看看自学网之类的学习下

网友B:
可以在网上下载一套C语言入门课程,根据课程学习比较方便

网友C:
这个最好看视频,然后查书比较快

网友D:
只要有C语言的基础可以直接买块原子或者野火的开发板跟着视频教程上手,网上资料也很多

网友E:
多多练习c语言  把基础知识过一遍  再在各种算法语法多看看,实在觉得看书烦躁其实网上很多教学视频!

网友F:
先从基础入手吧,学学c语言和51单片机

网友G:
先看书,不懂就上网找视频学习。多敲代码多练习,一步一个脚印,打牢基础

网友H:
先学一些C语言的基础知识,之后买一个开发板先跟着视频学习入门,同时提高C语言的编程能力

网友I:
还是先要在编程语言上下下功夫,可以找几本教材根据上面的教学内容走一遍,起码熟悉了大概,然后再自己开发!

网友J:
单片机不明白的话 学起来也不容易 不过C语言是必须要懂的

网友K:
可以从51单片机或者是arm入手,在github上搜一些开源代码运行下

网友L:
C语言是基础语言,学习很简单,网上mooc里面有很多学习视频,推荐浙江大学的看书,推荐谭浩强的红皮书

网友M:
个人建议还是先学一学c语言吧,毕竟是应用最广泛的语言,不光用在单片机和pc上。

不要心急,先把基础打牢,欲速则不达

网友N:
Cortex-A9多核处理器是首款结合了Cortex应用级架构以及用于可扩展性能的多处理能力的ARM处理器,Exynos4412是三星的第一款四核芯片,Android是基于Linux内核的操作系统,它们和嵌入式系统的关系是嵌入式系统通常由嵌入式处理器,外围设备,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组成。那个4核就是嵌入式处理器,嵌入式系统中除了嵌入式处理器外的那些硬件都叫外围设备,片内的有ROM,RAM、FLASH,LCD接口,SPI接口,IIC接口等,片外的你用到的可能就是实验箱上用到的了。嵌入式操作系统Linux属于其中一种,应用软件就是你基于嵌入式操作系统写的程序,就算实现一个LED闪烁都可以说是一个应用软件。先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关系,之后学起来才不会迷茫。这些都是理论知识,最先需要了解用到的那些硬件,那些软件,然后完成硬件的搭建,要仔细检查是否有硬件连接错误,如果找不出来可以让别人看看,这很重要。软件编写程序,用到什么语言,编译检查是否有语法错误,链接成一个文件,是否需要装什么驱动,是在线调试还是烧录程序,到第一个程序运行,你对这门课就有一个相当清楚的了解了

网友O:
从基础入手,老师讲不懂上网找视频,一个点一个点弄清楚,自然而然思路就来了,个人觉得没什么快速的方法

网友P:
看书还有视频去一点点学习

网友Q:
你可以找一些视频,问一下周边人

网友R:
建议从51单片机入手

网友S:
找一个基础的嵌入式项目 一点一点分析 从基础学期 不懂就问 51黑论坛里面有很多大佬的

网友T:
自学,看视频

网友U:
从计算机科学学科目前前沿发展的角度来看,Linux和Android是目前嵌入式前沿最热辣的开发模式。 嵌入式开发不要将目光就盯着8051和STM32。需要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有想法.

作为机电专业小咸鱼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

如果想做工业控制、想做基础控制,就应该学微机原理 + 8051(了解微机) -> STM32F1(进阶)
1.如果进一步想做简单信号处理和控制理论,那么要学   现代控制理论 -> STM32F4(借助DSP的力量实践算法) -> 上手RTOS -> 用单机子实现中等复杂的控制
2.如果此时进一步想学通信、物联网,那么就应该熟悉通信协议 UART、SPI(前两个属于最基础内容)、IIC(承前启后的关键)、计算机网络 -> CAN、USB、TCP\IP -> 上手多台异构的机子构建小通信网络

但是一开始如果就想关注算法、在不考虑强实时的情况下专注复杂应用问题的解决,类似的高阶控制如视觉、决策、导航,则应该直接上手Linux Android,稍微关注一下操作系统的移植,重心放在算法的学习上

网友V:
本科机械专业,电工与电子技术应该多少学过点,还是有基础的。介绍你一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可从零基础c语言开始学习。

网友W:
买正点原子开发版,看它视频学习吧

网友X:
你可以选择在网上找一些C语言的教学视频,最好从最基础的C语言视频开始看,然后你可以下载Proutes试着做C51单片机流水灯之类的简单的 进行模拟。

网友Q:
找视频学习,抄程序

网友Y:
c语言是基础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能推荐一下相关的视频或者书籍吗

led时间显示实验?

网友AB:
想学和什么专业没关系。知识都是自己找视频学的。

网友AC:
准备一套开发板,跟着配套例程一点一点的学习。尽量动手试验。

网友AD:
论坛里面有很多视频和教学 你可以去挑一挑,比如说流水灯实验,就是适合初学者学习的

网友AE:
01总体课程规划以及嵌入式相关概念介绍
v.dxsbb点com/dianqi/1830/player-0-0.html

【IMX6UL】嵌入式Linux系统开发免费视频
网盘分享地址如下:
http://pan.baidu.com/s/1miwGBA4

网友AF:
感觉C语言汇编语言必须会,早晚都得学

网友AG:
单片机对硬件要求比较高,最好准备一套开发板,学习C语言基本知识后,按照开发板的实例教程一步一步来。

网友AA:
引用 网友O:
从基础入手,老师讲不懂上网找视频,一个点一个点弄清楚,自然而然思路就来了,个人觉得没什么快速的方法

能推荐一下相关的视频或者书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