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6463-12864-STC89C52单片机驱动源代码

楼主(2018-05-21):
这是单相电用电器监测装置的设计源代码
用cs5463进行电能计算 单片机控制 12864显示的源代码

单片机源码如下:
                   //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bit  bool;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int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int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int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int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p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
sbit LCM_cs   = P2^0;  //RS
sbit LCM_std  = P2^1;  //SID
sbit LCM_sclk = P2^2;  //SCLK
sbit LCM_psb  = P2^3;   //H=并口; L=串口;
sbit LCM_rst  = P2^4;   //Reset Signal 低电平有效        sbit LCM_rst  = P2^0;
//sbit beep     = P2^5;
//sbit p2_4     = P2^6;  //定义背光控制口
char a,b,c;
char aa,bb,cc,dd,ee;
char i,q,T=125;
uchar code tab1[]={
"电压            "
"功率            "
"电流            "
"温度            "
};
/****************************************************************************/

uchar r[3]={0x00,0x00,0x00};

/******************************************************************
                           接口定义
******************************************************************/
sbit SCLK=P1^1;         //ck
sbit MOSI=P1^0;         //DI
sbit MISO=P1^2;         //DO           //这个定义对吗?
sbit INT=P3^2;
sbit CS=P1^3;
sbit RST=P1^4;        //RST

#define CS5463_VScale       525             //计算电压比例,220V*250mv/110mv=500V
#define CS5463_IScale       (250/10)        //计算电流比例

static uint8 RX_Buff[4];                                        //CS5463读写缓冲区
uint8 sta;                                                                        //芯片状态

#define READ_MASK                0xBF        //读寄存器时的屏蔽码,与(写)地址相与
#define CMD_SYNC0            0XFE          //结束串口重新初始化
#define CMD_SYNC1            0XFF          //开始串口重新初始化
#define REG_CONFR           0x40           //配置
#define REG_CYCCONT         0x4A           //一个计算周期的A/D转换数
#define REG_STATUSR         0x5E         //状态
#define REG_MODER           0x64          //操作模式
#define REG_MASKR           0x74          //中断屏蔽
#define REG_CTRLR           0x78          //控制
#define CMD_STARTC           0XE8          //执行连续计算周期

#define REG_VRMSR           0X18          //VRMS
#define REG_IRMSR           0X16          //IRMS
#define REG_Pactive           0X14          //Pactive

/*************************************************************
** 函数名称:uDelay
** 函数功能:延时
** 函数参数:j
** 返回值:无
** 创建时间:2009-4-23
** 第一次修改时间:无
**************************************************************/
static  void uDelay(uint8 j)

{
  uint8 i;
  for(;j>0;j--)
        { for(i=0;i<255;i--)
                {
                ;
                }
        }
}
/*************************************************************
** 函数名称:CS5463CMD
** 函数功能:CS5463命令函数
** 函数参数:无
** 创建时间:2009-9-14
** 第一次修改时间:无
**************************************************************/
static void CS5463CMD(uint8 cmd)
{
uint8 i;
SCLK = 1;
CS = 0;
i = 0;
while(i<8)
{
          uDelay(50);
        SCLK = 0;
        if(cmd&0x80)MOSI = 1;
        else                MOSI = 0;
        uDelay(50);
        SCLK = 1;                                         //在时钟上升沿,数据被写入CS5463
        cmd <<= 1;
        i++;
}
uDelay(50);
CS = 1;
}
/*************************************************************
** 函数名称:CS5463WriteReg
** 函数功能:CS5463写寄存器函数
** 函数参数:无
** 创建时间:2009-9-14
** 第一次修改时间:无
**************************************************************/
void CS5463WriteReg(uint8 addr,uint8 *p)
{
uint8 i,j;
uint8 dat;
SCLK = 1;
CS = 0;
i = 0;
while(i<8)
{
          uDelay(50);
        SCLK = 0;
        if(addr&0x80)MOSI = 1;
        else                 MOSI = 0;
        uDelay(50);
        SCLK = 1;                                         //在时钟上升沿,数据被写入CS5463
        addr <<= 1;
        i++;
}
j = 0;
while(j<3)
{
          dat = *(p+j);
        i = 0;
        while(i<8)
        {
                  uDelay(50);
                SCLK = 0;
                if(dat&0x80)MOSI = 1;
                else                MOSI = 0;
                uDelay(50);
                SCLK = 1;                                  //在时钟上升沿,数据被写入CS5463
                dat <<= 1;
                i++;
        }
        j++;
}
uDelay(50);
CS = 1;
}
/*************************************************************
** 函数名称:CS5463ReadReg
** 函数功能:CS5463读寄存器函数
** 函数参数:无
** 创建时间:2009-9-14
** 第一次修改时间:无
**************************************************************/
void CS5463ReadReg(uint8 addr,uint8 *p)
{
uint8 i,j;
uint8 dat;
SCLK = 0;
CS = 0;
addr &= READ_MASK;
i = 0;
while(i<8)
{
          uDelay(50);
        SCLK = 0;
        if(addr&0x80)MOSI = 1;
        else                 MOSI = 0;
        uDelay(50);
        SCLK = 1;
        addr <<= 1;                                         //在时钟上升沿,数据被写入CS5463
        i++;
}
uDelay(50);
MOSI = 1;
j = 0;
while(j<3)
{
        i = 0;
        dat = 0;
        while(i<8)
        {
                if(i==7)MOSI = 0;
                else        MOSI = 1;
                SCLK = 0;
                uDelay(50);
                dat <<= 1;
                if(MISO)dat |= 0x01;
                else        dat &= 0xFE;
                SCLK = 1;
                uDelay(50);
                i++;
        }
        *(p+j) = dat;
        j++;
}
MOSI = 1;
CS = 1;
}
/*************************************************************************************************
** CS5463 应用函数
*************************************************************************************************/
/*************************************************************
** 函数名称:CS5463Init
** 函数功能:CS5463复位和初始化函数
** 函数参数:无
** 创建时间:2009-9-14
** 第一次修改时间:无
**************************************************************/
bit CS5463_Init(void)           //bit 可以这样吗?
{
RST = 0;
uDelay(200);
RST = 1;
uDelay(100);
//----------------------
//发送同步序列
RX_Buff[0] = CMD_SYNC1;
RX_Buff[1] = CMD_SYNC1;
RX_Buff[2] = CMD_SYNC0;
CS5463WriteReg(CMD_SYNC1,RX_Buff);          //#define CMD_SYNC1            0XFF          //开始串口重新初始化
//----------------------
//初始化--配置寄存器
//相位补偿为PC[6:0]=[0000000];
//电流通道增益为Igain=10;
//EWA=0;
//INT中断为低电平有效IMODE:IINV=[00]
//iCPU=0
//K[3:0]=[0001]
RX_Buff[0] = 0x00;
RX_Buff[1] = 0x00;
RX_Buff[2] = 0x01;
CS5463WriteReg(REG_CONFR,RX_Buff);         //        #define REG_CONFR           0x40           //配置
//----------------------
//初始化--操作寄存器
RX_Buff[0] = 0x00; //B0000_0000;  //这是什么鬼 可以这样吗?
RX_Buff[1] = 0x00;//B0000_0000;
RX_Buff[2] = 0x60;//B0110_0000;
CS5463WriteReg(REG_MODER,RX_Buff);          //#define REG_MODER           0x64          //操作模式
//----------------------
//初始化--电流 交流偏置 校准寄存器
// RW24XX(RX_Buff,3,EE_IACBIAS,0xA1);
// CS5463WriteReg(REG_IACOFF,RX_Buff);
//----------------------
//初始化--电流 增益校准寄存器
// RW24XX(RX_Buff,3,EE_IACGAIN,0xA1);
// CS5463WriteReg(REG_IGN,RX_Buff);
//----------------------
//初始化--电压 交流偏置 校准寄存器
// RW24XX(RX_Buff,3,EE_VACBIAS,0xA1);
// CS5463WriteReg(REG_VACOFF,RX_Buff);
//----------------------
//初始化--电压 增益校准寄存器
// RW24XX(RX_Buff,3,EE_VACGAIN,0xA1);
// CS5463WriteReg(REG_VGN,RX_Buff);
//----------------------
RX_Buff[0] = 0x00;
RX_Buff[1] = 0x0F;
RX_Buff[2] = 0xA0;                                                //#define REG_CYCCONT         0x4A           //一个计算周期的A/D转换数
CS5463WriteReg(REG_CYCCONT,RX_Buff);        //初始化--CYCLE COUNT 寄存器,4000
//----------------------
//初始化--脉冲速率寄存器
// RX_Buff[0] = 0x00;
// RX_Buff[1] = 0x34;
// RX_Buff[2] = 0x9C;
// CS5463WriteReg(REG_PULRATE,RX_Buff);
//----------------------
RX_Buff[0] = 0xFF;
RX_Buff[1] = 0xFF;
RX_Buff[2] = 0xFF;
CS5463WriteReg(REG_STATUSR,RX_Buff);        //初始化--状态寄存器  #define REG_STATUSR         0x5E         //状态
//----------------------
RX_Buff[0] = 0x80;                                                //开电流、电压、功率测量完毕中断
RX_Buff[1] = 0x00;
RX_Buff[2] = 0x80;                                                //开温度测量完毕中断
CS5463WriteReg(REG_MASKR,RX_Buff);                //初始化--中断屏蔽寄存器    #define REG_MASKR           0x74          //中断屏蔽
//----------------------
RX_Buff[0] = 0x00;
RX_Buff[1] = 0x00;
RX_Buff[2] = 0x00;
CS5463WriteReg(REG_CTRLR,RX_Buff);                //初始化--控制寄存器   #define REG_CTRLR           0x78          //控制
//----------------------
CS5463CMD(CMD_STARTC);                                           //启动连续转换            #define CMD_STARTC           0XE8          //执行连续计算周期
//CS5463_Status = 0;                                                //初始化任务进程状态
//Load_Status = 0;
//CS5463_CrmsSmallCunt = 0;
//CS5463_CrmsOverCunt = 0;
return(1);                    //只要做完这些步骤就返回true  1
}
/*************************************************************
** 函数名称:CS5463_ResetStatusReg
** 函数功能:复位状态寄存器函数
** 函数参数:无
** 创建时间:2009-9-15
** 第一次修改时间:无
**************************************************************/
static void CS5463_ResetStatusReg(void)
{
RX_Buff[0] = 0xFF;
RX_Buff[1] = 0xFF;
RX_Buff[2] = 0xFF;
CS5463WriteReg(0x5E,RX_Buff);                //复位状态寄存器        #define REG_STATUSR         0x5E         //状态
}
/*************************************************************
** 函数名称:CS5463_GetStatusReg
** 函数功能:读取状态寄存器函数
** 函数参数:无
** 创建时间:2009-9-15
** 第一次修改时间:无
**************************************************************/
static uint8 CS5463_GetStatusReg(void)
{
uint8 sta=0;
CS5463ReadReg(0x1E,RX_Buff);           //1E 是什么?   状态寄存器
if(RX_Buff[0]&0x80)                                           //检测:电流、电压、功率测量是否完毕
{
        //检测电流/电压是否超出范围
        //检测电流有效值/电压有效值/电能是否超出范围
        if((RX_Buff[0]&0x03)||(RX_Buff[1]&0x70))
        {
                 CS5463_ResetStatusReg();                //复位状态寄存器
        }
        else
        {
                sta |= 0x01;//B0000_0001;        //这什么意思 还可以这样写吗? PT2017-2-8   分隔符吗?
        }
}

if(RX_Buff[2]&0x80)                                   //检测:温度测量是否完毕
{
          sta |=0x02; //B0000_0010;
}
return(sta);
}

void DelayM(unsigned int a)       //延时函数 1MS/次
{
                unsigned char i;
                while( --a != 0)
       {
                for(i = 0; i < 125; i++);  //一个 ; 表示空语句,CPU空转从0加到125,CPU大概就耗时1毫秒?
                }
}

void 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
        while(num--);
}

/******************************************************************************/
//写指令或数据  (0,指令) (1,数据)
void LCM_WriteDatOrCom(bit dat_comm,uchar content)
{
  uchar a,i,j;
  Delay(50);
  a=content;
  LCM_cs=1;
  LCM_sclk=0;
  LCM_std=1;
  for(i=0;i<5;i++)
  {
    LCM_sclk=1;
    LCM_sclk=0;
  }
  LCM_std=0;
  LCM_sclk=1;
  LCM_sclk=0;
  if(dat_comm)
    LCM_std=1;   //data
  else
   LCM_std=0;   //command
  LCM_sclk=1;
  LCM_sclk=0;
  LCM_std=0;
  LCM_sclk=1;
  LCM_sclk=0;
  for(j=0;j<2;j++)
  {
    for(i=0;i<4;i++)
    {
      a=a<<1;
      LCM_std=CY;
      LCM_sclk=1;
      LCM_sclk=0;
    }
    LCM_std=0;
    for(i=0;i<4;i++)
    {
      LCM_sclk=1;
      LCM_sclk=0;
    }
  }
}
/*********************************************************************************/

/*****************************************************************************/
//初始化LCM
void LCM_init(void)
{
  LCM_rst=1;
  LCM_psb=0;
  LCM_WriteDatOrCom (0,0x30);  /*30---基本指令动作*/
  LCM_WriteDatOrCom (0,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Delay (100);
  LCM_WriteDatOrCom (0,0x06);  /*光标的移动方向*/
  LCM_WriteDatOrCom(0,0x0c);   /*开显示,关游标*/
}

void chn_disp (uchar code *chn)   //显示4行 指针
{
  uchar i,j;
  LCM_WriteDatOrCom  (0,0x30);         //        0 是指令 这2个命令 是干什么 的?
  LCM_WriteDatOrCom  (0,0x80);         //
  for (j=0;j<4;j++)
  {
    for (i=0;i<16;i++)
    LCM_WriteDatOrCom  (1,chn[j*16+i]);
  }
}
/*****************************************************************************/
//清屏函数
void LCM_clr(void)
{
  LCM_WriteDatOrCom (0,0x30);
  LCM_WriteDatOrCom (0,0x01);   /*清屏,地址指针指向00H*/
  Delay (180);
}
/*****************************************************************************/
//向LCM发送一个字符串,长度64字符之内。
//应用:LCM_WriteString("您好!");
void LCM_WriteString(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0')
       {
                        LCM_WriteDatOrCom(1,*str++);
        }
                *str = 0;          //这里是什么意思 指针归0吗?
}

/*************************************************************
** 函数名称:CS5463_GetCurrentRMS
** 函数功能:读取电流有效值函数
** 函数参数:无
** 创建时间:2009-9-15
** 第一次修改时间:无
**************************************************************/
static void CS5463_GetCurrentRMS(void)
{
fp32 G = 0.5,result;
uint32 temp1;
uint8 temp,i,j;
CS5463ReadReg(REG_IRMSR,RX_Buff);                   //读取电流有效值
//SndCom1Data(RX_Buff,3);
i = 0;
result = 0;
while(i<3)
{
          temp = RX_Buff[i];
        j = 0;
        while(j<8)
        {
                 if(temp&0x80)
                {
                         result += G;
                }
                temp <<= 1;
                j++;
                G = G/2;
        }
        i++;
}
result = result*CS5463_IScale;//I_Coff;                                                //计算电流值 暂时不用
result *= 1000;                                                                //单位mA(毫安)  12345ma
temp1 = (uint32)result;

LCM_WriteDatOrCom  (0,0x94);
        aa=        temp1/10000;
        LCM_WriteDatOrCom(1,aa+0x30);
        bb=        (temp1%10000)/1000;
        LCM_WriteDatOrCom(1,bb+0x30);
        cc=(temp1%1000)/100;
        LCM_WriteDatOrCom(1,cc+0x30);
//        LCM_WriteDatOrCom(1,0x2e);  //小数点  不需要小数点
        dd=        (temp1%100)/10;
        LCM_WriteDatOrCom(1,dd+0x30);
        ee=temp1%10;
        LCM_WriteDatOrCom(1,ee+0x30);
        LCM_WriteString(" mA");

// MeasureData[4] = (uint8)(temp1>>24);
// MeasureData[5] = (uint8)(temp1>>16);
// MeasureData[6] = (uint8)(temp1>>8);
// MeasureData[7] = (uint8)temp1;
// if(0x55==RelayQuery())                                                          //检查继电器是否闭合
// {
//         if(temp1<100)                                                                //检查电流是否小于100mA
//         {
//                CS5463_CrmsSmallCunt++;
//                if(CS5463_CrmsSmallCunt>10)
//                {
//                        CS5463_CrmsSmallCunt = 0;
//                        Load_Status = 0x55;                                        //设置灯状态为:开灯并电流过小
//                        if(!CS5463LightFailure_PF)                          //检查该报警是否已经回应
//                        {
//                                if(!CS5463LightFailure_nF)                //检查定时重发标志
//                                {
//                                        Comm_ReportLightFailure(MeasureData+4);
//                                        CS5463LightFailure_nF = 1;
//                                        CS5463LightFailure_T = 1;
//                                }
//                        }
//                }
//         }
//         else if(temp1>5000)                                                        //过流检测:5000mA
//         {
//                CS5463_CrmsOverCunt++;
//                if(CS5463_CrmsOverCunt>2)
//                {
//                        CS5463_CrmsOverCunt = 0;
//                        //RelayCtrl(0);                                                //断开继电器
//                        Comm_ReportOverLoad(MeasureData+4);        //报告过流信息
//                }
//         }
//        else                                                                                  //如果电流正常
//        {
//                CS5463_CrmsSmallCunt = 0;
//                 CS5463_CrmsOverCunt = 0;
//                Load_Status = 0xAA;                                                //设置灯状态为:开灯并正常
//                CS5463LightFailure_PF = 0;                                   //复位报警标志
//        }
// }
}

/*************************************************************
** 函数名称:CS5463_GetPactiveRMS
** 函数功能:读取有功功率函数
** 函数参数:无
** 创建时间:2009-9-15
** 第一次修改时间:无
**************************************************************/
static void CS5463_GetPactiveRMS(void)
{
fp32 G = 1.0,result;
uint8 temp,i,j;
uint32 temp1;
CS5463ReadReg(0x14,RX_Buff);           //读取有功功率REG_Pactive
//SndCom1Data(RX_Buff,3);
temp = RX_Buff[0];
if(temp&0x80)                                                          //如果为负数,计算原码
{
          RX_Buff[0] = ~RX_Buff[0];                        //本来为取反+1,这里因为精度的原因,不+1
        RX_Buff[1] = ~RX_Buff[1];
        RX_Buff[2] = ~RX_Buff[2];
}
i = 0;
result = 0;
while(i<3)
{
          temp = RX_Buff[i];
        j = 0;
        while(j<8)
        {
                 if(temp&0x80)
                {
                         result += G;
                }
                temp <<= 1;
                j++;
                G = G/2;
        }
        i++;
}
// result = result*P_Coff;                                //计算功率,单位W(瓦特)
// result = Vrms*Irms;                                        ////////直接计算功率
  result = result*13125;
temp1 = (uint32)result;

  LCM_WriteDatOrCom  (0,0x8C);                //26W  12345W
        aa=        temp1/10000;
        LCM_WriteDatOrCom(1,aa+0x30);
        bb=        (temp1%10000)/1000;
        LCM_WriteDatOrCom(1,bb+0x30);
        cc=(temp1%1000)/100;
        LCM_WriteDatOrCom(1,cc+0x30);
//        LCM_WriteDatOrCom(1,0x2e);  //小数点  不需要小数点
        dd=        (temp1%100)/10;
        LCM_WriteDatOrCom(1,dd+0x30);
        ee=temp1%10;
        LCM_WriteDatOrCom(1,ee+0x30);
        LCM_WriteString(" W");

// MeasureData[8] = (uint8)(temp1>>24);
// MeasureData[9] = (uint8)(temp1>>16);
// MeasureData[10] = (uint8)(temp1>>8);
// MeasureData[11] = (uint8)temp1;
}
/*************************************************************
** 函数名称:CS5463_GetPowerFactor
** 函数功能:读取功率因数函数
** 函数参数:无
** 创建时间:2009-11-02
** 第一次修改时间:无
**************************************************************/
static void CS5463_GetPowerFactor(void)
{
fp32 G = 1.0,result;
uint8 temp,i,j;
uint32 temp1;
CS5463ReadReg(0x32,RX_Buff);                   //读取功率因数
//SndCom1Data(RX_Buff,3);
temp = RX_Buff[0];
if(temp&0x80)                                                          //如果为负数,计算原码
{
          RX_Buff[0] = ~RX_Buff[0];                        //本来为取反+1,这里因为精度的原因,不+1
        RX_Buff[1] = ~RX_Buff[1];
        RX_Buff[2] = ~RX_Buff[2];
}
i = 0;
result = 0;
while(i<3)
{
          temp = RX_Buff[i];
        j = 0;
        while(j<8)
        {
                 if(temp&0x80)
                {
                         result += G;
                }
                temp <<= 1;
                j++;
                G = G/2;
        }
        i++;
}
result *= 10000;
temp1 = (uint32)result;
// MeasureData[12] = (uint8)(temp1>>24);
// MeasureData[13] = (uint8)(temp1>>16);
// MeasureData[14] = (uint8)(temp1>>8);
// MeasureData[15] = (uint8)temp1;
}

/*************************************************************
** 函数名称:CS5463_GetTemperature
** 函数功能:读取温度函数
** 函数参数:无
** 创建时间:2009-11-03
** 第一次修改时间:无
**************************************************************/
static void CS5463_GetTemperature(void)          //温度能显示了 PT2017-2-12
{
fp32 G = 128,result;
uint8 temp,i,j,pn=0;
uint32 temp1;
CS5463ReadReg(0x26,RX_Buff);                   //读取温度        是的在这里就读到了温度
//SndCom1Data(RX_Buff,3);
temp = RX_Buff[0];
if(temp&0x80)                                                          //如果为负数,计算原码
{
          pn = 1;                                                                //负数标志
        RX_Buff[0] = ~RX_Buff[0];                        //本来为取反+1,这里因为精度的原因,不+1
        RX_Buff[1] = ~RX_Buff[1];
        RX_Buff[2] = ~RX_Buff[2];
}
i = 0;
result = 0;    //这个值是浮点数 先清零 再逐个把0.5的权 数据加进来
while(i<3)
{
          temp = RX_Buff[i];        //虽然这个数组定义了4个字节 实际就用了 Buff[0]  Buff[1]  RX_Buff[2]
        j = 0;
        while(j<8)
        {
                 if(temp&0x80)
                {
                         result += G;        //把0.5的权数据加进来
                }
                temp <<= 1;
                j++;
                G = G/2;
        }
        i++;
}
if(result<128)                          //是的这个result 是 -127,128   这里已经获取了温度浮点值 最多是一个3位数? 还有小数点
{
         result *= 100;
        temp1 = (uint32)result;          //是的 这里就是 例如12523  -----> 125.23  怎么去显示? 如何分离 从8A开始显示

            LCM_WriteDatOrCom  (0,0x9C);        // 显示起始位置  第4行
                aa=        temp1/ 10000;
                LCM_WriteDatOrCom(1,aa+0x30);         //怎么分离出来显示 PT2017-2-9
                bb=temp1/1000- aa*10;
                LCM_WriteDatOrCom(1,bb+0x30);

                cc=        temp1/100- aa*100-bb*10;
                LCM_WriteDatOrCom(1,cc+0x30);
            LCM_WriteDatOrCom(1,0x2e);         //"."
                dd=        (temp1%100)/10;
                LCM_WriteDatOrCom(1,dd+0x30);
                ee=temp1%10;
                LCM_WriteDatOrCom(1,ee+0x30);
                LCM_WriteString("℃");

//                  PT2017-2-12 显示3个字节的 十六进制数据
//
//            LCM_WriteDatOrCom  (0,0x9D);        // 显示起始位置
//                        a=RX_Buff[0]/16;
//                        if(a<10)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7);  //为什么多了7个?
//                        }
//                        b=RX_Buff[0]%16;
//
//                         if(b<10)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7);
//                        }
//
//                        a=RX_Buff[1]/16;
//
//                        if(a<10)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7);  //为什么多了7个?
//                        }
//                        b=RX_Buff[1]%16;
//
//                         if(b<10)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7);
//                        }
//
//
//
//                        a=RX_Buff[2]/16;
//
//                        if(a<10)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7);  //为什么多了7个?
//                        }
//                        b=RX_Buff[2]%16;
//
//                         if(b<10)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7);
//                        }

}
}
/*************************************************************
** 函数名称:CS5463_GetVoltRMS
** 函数功能:读取电压有效值函数
** 函数参数:无
** 创建时间:2009-9-15
** 第一次修改时间:2009-9-23,修改电压系数(需验证)
** 第二次修改时间:2010-3-22,设定测量读数小于100V时数据无效
** 第三次修改时间:
**************************************************************/
static void CS5463_GetVoltRMS(void)                 //这个函数啥意思?         PT2017-2-12 电压显示OK
{
float G = 0.5,result;                //typedef float          fp32;          就是浮点类型
int temp1;                          //  int
uint8 temp,i,j;                  //  byte
CS5463ReadReg(REG_VRMSR,RX_Buff);                   //读取电压有效值            这里就读到了吗?  是
//SndCom1Data(RX_Buff,3);                                        //#define REG_VRMSR           0x58        //电压有效值  电压有效值0x58吗?是写
i = 0;
result = 0;
while(i<3)
{
          temp = RX_Buff[i];
        j = 0;
        while(j<8)
        {
                 if(temp&0x80)
                {
                         result += G;
                }
                temp <<= 1;
                j++;
                G = G/2;
        }
        i++;
}                                                                                //电压在220时取样电压为78mv
result = result*CS5463_VScale;//V_Coff;                                //计算电压值220V*250mv/(110mv/1.414)=704.8V            可以暂时不用
// if(result<=100)return;                                        //如果测量读出电压小于100V,确认读数错误
result *= 100;                                                //单位为mV(毫伏) 12345mv  5位你怎么显示
temp1 = (uint32)result;

        LCM_WriteDatOrCom  (0,0x84);
        aa=        temp1/10000;
        LCM_WriteDatOrCom(1,aa+0x30);
        bb=        (temp1%10000)/1000;
        LCM_WriteDatOrCom(1,bb+0x30);
        cc=(temp1%1000)/100;
        LCM_WriteDatOrCom(1,cc+0x30);
        LCM_WriteDatOrCom(1,0x2e);
        dd=        (temp1%100)/10;
        LCM_WriteDatOrCom(1,dd+0x30);
        ee=temp1%10;
        LCM_WriteDatOrCom(1,ee+0x30);
        LCM_WriteString(" V");

// MeasureData[0] = (uint8)(temp1>>24);
// MeasureData[1] = (uint8)(temp1>>16);
// MeasureData[2] = (uint8)(temp1>>8);
// MeasureData[3] = (uint8)temp1;
}

void main()
{
   CS5463_Init();
    LCM_init();       //初始化液晶显示器
        LCM_clr();       //清屏
        chn_disp(tab1); //显示欢迎字
        DelayM(500);  //显示等留3秒
        // LCM_clr();       //清屏

          while(1)
          {
        //        if(INT)break;                                                        //检查中断信号

                sta        = CS5463_GetStatusReg();                          //检测中断产生的原因
                if(0x01==(sta&0x01))                                           //读取电流电压
                {
        //                CS5463Monitor_Cunt = 0;                                //如果有中断,表明芯片正常工作,清除监控定时器
                        CS5463_ResetStatusReg();                        //清除标志
                        CS5463_GetVoltRMS();                                //获取电压
                        CS5463_GetCurrentRMS();                                //获取电流
                        CS5463_GetPactiveRMS();                                //获取功率
//                        CS5463_GetPowerFactor();                        //获取功率因数
                        if(0x02==(sta&0x02))                                //读取温度
                        {
                        CS5463_GetVoltRMS();                                //获取电压
                        CS5463_GetTemperature();                    //温度读取不需要太频繁,所以跟电流电压一起读取

                                //CS5463_Init();                                //重新初始化芯片
                        }
                        //SndCom1Data(MeasureData,16);
                }

  846.                 //   read_register(0x18,(void *)r); //读取Vrms寄存器值

//                        LCM_WriteDatOrCom  (0,0x85);        // 显示起始位置           PT 2017-2-12 不用显示了
//                        a=sta/16;   //这个sta变成0 了怎么办?
//                        if(a<10)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7);  //为什么多了7个?
//                        }
//                        b=sta%16;
//
//                         if(b<10)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7);
//                        }

//
//                        a=r[1]/16;
//
//                        if(a<10)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7);  //为什么多了7个?
//                        }
//                        b=r[1]%16;
//
//                         if(b<10)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7);
//                        }
//
//
//
//                        a=r[2]/16;
//
//                        if(a<10)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7);  //为什么多了7个?
//                        }
//                        b=r[2]%16;
//
//                         if(b<10)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7);
//                        }
//
//
//
//
//                        // read_register(0x16,(void *)r); //读取Irms寄存器值,并通过串口发送
//
//                        LCM_WriteDatOrCom  (0,0x95);        // 显示起始位置
//                        a=r[0]/16;
//                        if(a<10)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7);  //为什么多了7个?
//                        }
//                        b=r[0]%16;
//
//                         if(b<10)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7);
//                        }
//
//                        a=r[1]/16;
//
//                        if(a<10)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7);  //为什么多了7个?
//                        }
//                        b=r[1]%16;
//
//                         if(b<10)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7);
//                        }
//
//
//
//                        a=r[2]/16;
//
//                        if(a<10)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7);  //为什么多了7个?
//                        }
//                        b=r[2]%16;
//
//                         if(b<10)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7);
//                        }

                         //   read_register(0x14,(void *)r); //读取Irms寄存器值,并通过串口发送

//                        LCM_WriteDatOrCom  (0,0x8D);        // 显示起始位置
//                        a=r[0]/16;
//                        if(a<10)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7);  //为什么多了7个?
//                        }
//                        b=r[0]%16;
//
//                         if(b<10)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7);
//                        }
//
//                        a=r[1]/16;
//
//                        if(a<10)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7);  //为什么多了7个?
//                        }
//                        b=r[1]%16;
//
//                         if(b<10)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7);
//                        }
//
//
//
//                        a=r[2]/16;
//
//                        if(a<10)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a+0x37);  //为什么多了7个?
//                        }
//                        b=r[2]%16;
//
//                         if(b<10)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0);
//                        }
//                        else
//                        {
//                         LCM_WriteDatOrCom(1,b+0x37);
//                        }

                //          read_register(0x26,(void *)r); //温度

                //        T=125;            //对于不确定长度的 怎么办? 2位小数就很不错了 所以这里就是把小数*100在去显示 int类型变量怎么办?
//                        LCM_WriteDatOrCom  (0,0x95);        // 显示起始位置
//                        aa=T/100;                 //怎么提取出来1呢 ?
//                        LCM_WriteDatOrCom(1,aa+0x30);        //显示温度十位                 先看懂这里 0-9的就是+0x30 就可以 这里就是写数据
//                        bb=T/10-aa*10;         //这个2 是怎么提取的呢? 12-10*1=2
//                        LCM_WriteDatOrCom(1,bb+0x30);        //个位
//                        LCM_WriteDatOrCom(1,0x2e);         //"."
//                        cc=T-aa*100-bb*10;          //再看这个5是如何提取出来的呢? 125- 100-20 =5  有更好的提取方法吗?
//                        LCM_WriteDatOrCom(1,cc+0x30); //小位1位
//                        LCM_WriteString("℃");
//                        T=T+1;
//                        DelayM(50);
                }

}

网友A:
非常感谢分享!在做毕设中,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网友A:
可以问一下我把程序烧录进去,显示屏却没有显示啊,这里有设定好显示数据位置的函数吗?

网友A:
想问一下烧录了程序,显示屏却不显示,QAQ有什么解决方案吗?

网友B(2019-09-25):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