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汇编语言单片机八位抢答器程序 求指导

楼主(2018-05-21):
OK EQU 20H
RING EQU 22H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AJMP INT0SUB
ORG 000BH
AJMP T0INT
ORG 0013H
AJMP INT1SUB
ORG 001BH
AJMP T1INT
ORG 0040H
MAIN:MOV R1,#30;初设抢答时间为 30s
MOV R2,#60;初设答题时间为 60s
MOV TMOD,#11H;设置定时器工作于方式 1
MOV TH0,#0FH
MOV TL0,#0B1H;越高发声频率越高,越尖
MOV TH1,#3CH
MOV TL1,#0B0H;50ms为一次溢出中断
SETB EA
SETB ET0
SETB ET1
SETB EX0
SETB EX1;允许 4个中断, T0/T1/INT0/INT1
CLR OK
CLR RING
SETB TR1
SETB TR0;一开始就运行定时器,以开始显示 FFF ,若要重新计数,重置 TH1/TL1就 行
;=====查询程序 =======
START:MOV R5,#0BH
MOV R4,#0BH
MOV R3,#0BH
ACALL DISPLAY;未开始抢答时候显示 FFF
JB P3.0,NEXT
ACALL DELAY
JB P3.0,NEXT;去抖动,如果“开始”按下就向下执行,否则跳到非法抢答查询 ACALL BARK;按键发声
MOV A,R1
MOV R6,A;送 R1->R6,因为 R1中保存了抢答时间
SETB OK;抢答标志位,勇于 COUNT 程序中半段是否查询抢答
MOV R7,#01H;读抢答键数据信号标志,这里表示只读一次有用信号
MOV R3,#0AH;抢答只显示计时,灭号数
AJMP COUNT;进入倒计时程序, “查询有效抢答的程序”在 COUNT 里面 NEXT:JNB P1.0,FALSE1
JNB P1.1,FALSE2
JNB P1.2,FALSE3
JNB P1.3,FALSE4
JNB P1.4,FALSE5
JNB P1.5,FALSE6
JNB P1.6,FALSE7
JNB P1.7,FALSE8
AJMP START
;====非法抢答处理程序 =====
FALSE1:MOV R3,#01H
AJMP ERROR
FALSE2:MOV R3,#02H
AJMP ERROR
FALSE3:MOV R3,#03H
AJMP ERROR
FALSE4:MOV R3,#04H
AJMP ERROR
FALSE5:MOV R3,#05H
AJMP ERROR
FALSE6:MOV R3,#06H
AJMP ERROR
FALSE7:MOV R3,#07H
AJMP ERROR
FALSE8:MOV R3,#08H
AJMP ERROR
;======INT0(抢答时间 R1调整程序) =====
INT0SUB:MOV A,R1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ACALL DISPLAY;现在两个时间 LED 上显示 R1
JNB P3.4,INC0;P3.4为 +1S键,如按下跳到 INC0
JNB P3.5,DEC0;P3.5为 -1s 键,如按下跳到 DEC0
JNB P3.1,BACK0;P3.1为确定键,如按下跳到 BACK0
AJMP INT0SUB
INC0:MOV A,R1
CJNE A,#63H,ADD0;如果不是 99, R2加 1,如果加到 99, R1就置 0,重新加起
MOV R1,#00H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ADD0:INC R1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DEC0:MOV A,R1
JZ SETR1;如果 R1为 0, R1就置 99 DEC R1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SETR1:MOV R1,#63H
ACALL DELAY1
AJMP INT0SUB
BACK0:RETI
;=====INT1(回答时间 R2调整程序) ===== INT1SUB:MOV A,R2
MOV B,#0AH
DIV AB
MOV R5,A
MOV R4,B
MOV R3,#0AH
ACALL DISPLAY
JNB P3.4,INC1
JNB P3.5,DEC1
JNB P3.1,BACK1
AJMP INT1SUB
INC1:MOV A,R2
CJNE A,#63H,ADD1
MOV R2,#00H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ADD1:INC R2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DEC1:MOV A,R2
JZ SETR2
DEC R2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SETR2:MOV R2,#63H
ACALL DELAY1
AJMP INT1SUB
BACK1:RETI
;=====倒计时程序(抢答倒计时和回答倒计时都调到该程序) ======
REPEAT:MOV A,R2;使用锦囊时重新计时
MOV R6,A
CLR RING
COUNT:MOV R0,#00H;重置定时器中断次数
MOV TH1,#3CH
MOV TL1,#0B0H;重置定时器
RECOUNT:MOV A,R6;R6保存了倒计时间,之前应先将抢答或答题时间给 R6
MOV B,#0AH
DIV AB;除十分出个位 /十位
MOV 30H,A;十位存于 (30H)
MOV 31H,B;个位存于 (31H)
MOV R5,30H;取十位
MOV R4,31H;取个位
MOV A,R6
SUBB A,#07H
JNC LARGER;大于 5s 调到 LARGER, 小于等于 5s 会提醒
MOV A,R0
CJNE A,#0AH,FULL;1s中 0.5s 向下运行
CLR RING
AJMP CHECK
FULL:CJNE A,#14H,CHECK;下面是 1s 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请 R0,重新计数
SETB RING
MOV A,R6
JZ QUIT;计时完毕
MOV R0,#00H
DEC R6;一秒标志减 1
AJMP CHECK
LARGER:MOV A,R0
CJNE A,#14H,CHECK;如果 1s 向下运行,否则跳到查“停 /显示”
DEC R6;计时一秒 R6自动减 1
MOV R0,#00H
CHECK:JNB P3.1,QUIT;如按下停止键退出
JNB OK,CHECKK;只在回答倒计时才有效
AJMP NEXTT
CHECKK:JNB P3.0,REPEAT;判断是否使用锦囊
NEXTT:ACALL DISPLAY
JB OK,ACOUNT; 如果是抢答倒计时,如是则查询抢答,否则跳过查询继续倒数(这 里起到锁抢答作用)
AJMP RECOUNT
ACOUNT:MOV A,36H
JNB ACC.0,TRUE1
JNB ACC.1,TRUE2
JNB ACC.2,TRUE3
JNB ACC.3,TRUE4
JNB ACC.4,TRUE5
JNB ACC.5,TRUE6
JNB ACC.6,TZ1
JNB ACC.7,TZ2
AJMP RECOUNT
TZ1:JMP TRUE7
TZ2:JMP TRUE8
QUIT:CLR OK;如果按下了“停止”执行的程序
CLR RING
AJMP START
;=====正常抢答处理程序 =======
TRUE1: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抢答时间 R2送 R6
MOV R3,#01H
CLR OK;因为答题的计时不在查询抢答,所以就锁了抢答 AJMP COUNT
TRUE2: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2H
CLR OK
AJMP COUNT
TRUE3: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3H
CLR OK
AJMP COUNT
TRUE4: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4H
CLR OK
AJMP COUNT
TRUE5: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5H
CLR OK
AJMP COUNT
TRUE6: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6H
CLR OK
AJMP COUNT
TRUE7: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7H
CLR OK
AJMP COUNT
TRUE8:ACALL BARK
MOV A,R2
MOV R6,A
MOV R3,#08H
CLR OK
AJMP COUNT
;=====犯规抢答程序 =========
ERROR:MOV R0,#00H
MOV TH1,#3CH
MOV TL1,#0B0H
MOV 34H,R3;犯规号数暂存与(34H)
HERE:MOV A,R0
CJNE A,#06H,FLASH;0.3s向下运行 ->灭并停响
CLR RING
MOV R3,#0AH
MOV R4,#0AH
MOV R5,#0AH;三灯全灭
AJMP CHECK1
FLASH:CJNE A,#0CH,CHECK1;下面是 0.8s 的情况,响并显示号数并清 R0,重新计 SETB RING
MOV R0,#00H
MOV R3,34H;取回号数
MOV R5,#0BH
MOV R4,#0BH;显示 FF 和号数
AJMP CHECK1
CHECK1:JNB P3.1,QUIT
ACALL DISPLAY
AJMP HERE
QUIT1:CLR RING
CLR OK
AJMP START
;=====显示程序 =====
DISPLAY:MOV DPTR,#DAT1; 查表显示程序, 利用 P0口做段选码输出 /P2低三位做位选吗输 出
MOV A,R3
MOVC A,@A+DPTR
MOV P2,#0FEH
MOV P0,A
ACALL DELAY2
MOV DPTR,#DAT2
MOV A,R5
MOVC A,@A+DPTR
MOV P2,#0FDH
MOV P0,A
ACALL DELAY2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2,#0FBH
MOV P0,A
ACALL DELAY2
RET
DA T1:DB 00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71H;灭、 1、 2、 3、 4、 5、 6、 7、 8、 9、灭、 F
DA T2: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00H,71H;0、 1、 2、 3、 4、 5、 6、 7、 8、 9、灭、 F
;======加减时间延时(起到不会按下就加 N 个数) =====
DELAY1:MOV 35H,#08H
LOOP0:ACALL DISPLAY
DJNZ 35H,LOOP0
RET
;======延时 4236个机器周期(去抖动用到) =====
DELAY:MOV 32H,#12H
LOOP:MOV 33H,#0AFH
LOOP1:DJNZ 33H,LOOP1
DJNZ 32H,LOOP
RET
;======延时 4236个机器周期(显示用到) =======
DELAY2:MOV 32H,#43H
LOOP3:MOV 33H,#1EH
MOV A,R7;每隔 60~70个机器周期读一次 P1口,全为 1时为无效数据,继续读,有 一个不为 1时,转到正常强大处理
JNZ AAAA1;没读到有效数据时继续转到 AAAA1
LOOP2:DJNZ 33H,LOOP2
DJNZ 32H,LOOP3
RET
;=======读抢答按键数据口程序 ========
; 由于在度抢答数据口的时候,单片机首先进入倒计时程序,再调用显示程序,最后哎检测 安检口
; 然而在检测安检口时动态扫描要调用三次(4MS )延时程序。这样就会导致读数据口出现 滞后,造成 1号优先最高, 8号最低
; 故采用在延时子程序中加了读数据口程序,保证了灵敏度和可靠性
AAAA1:MOV A,P1
CJNE A,#0FFH,AA1; 当不全为 1时的数据为有效数据
AA0:MOV 36H,A;将有效数据送到 36H 暂存
AJMP LOOP2
AA1:DEC R7
AJMP AA0
;=====发声程序 ======
BARK:SETB RING
ACALL DELAY1
ACALL DELAY1
CLR RING;按键发声
RET
;=====T0溢出中断(响铃程序) ======
T0INT:MOV TH0,#0ECH
MOV TL0,#0FFH
JNB RING,OUT
CPL P3.6;RING标志位为 1时 P3.6口不短取反使喇叭发出一定频率的声音 OUT:RETI
;=====T1溢出中断(计时程序) ======
T1INT:MOV TH1,#3CH
MOV TL1,#0B0H
INC R0
RETI
END

网友A(2021-06-23):
编译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