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神可以帮我把三个单片机程序合在一起啊!!

楼主(2018-05-21):
单片机初学者,现在有三个单片机程序分别烧在了三个单片机里面且程序都能正常运行,但是我想把三个程序合在一起,烧进一个单片机里面,然后那一个单片机可以顶替了另外三个。现附上源程序,那个大神可以帮帮忙啊!!  我做的是红外电子围墙,三个程序分别是蜂鸣器报警,点阵显示屏显示位置,gsm模块发送短信。哪位大神如果有意或者我没说明白的可以加我qq  1756644357

网友A:
把程序复制到一起,端口分别设置,别设置重了,用一个while代替原来三个程序的三个while,并且把原来的while删除

网友B:
为何你弄不出来呢,是你编程习惯不好。
建议:
1、先将各个程序画成框图。
2、将三个框图流程串联起来。
3、重新整合框图,走通各个分支。
4、在按框图写程序。

网友C:
296369969加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复制到一起,端口分别设置,别设置重了,用一个while代替原来三个程序的三个while,并且把原来的whil ...

不行啊 ,那样也不是同时进行啊,那样最起码蜂鸣器的声音就不连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你弄不出来呢,是你编程习惯不好。
建议:
1、先将各个程序画成框图。

说的有理,我只是略懂,所以在这里请教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啊 ,那样也不是同时进行啊,那样最起码蜂鸣器的声音就不连贯了

蜂鸣器用的不是中断产生的信号吗,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太难

网友E:
做分支程序控制,三个程序段出现相应的条件就可以触发相应的过程。

网友F(2019-01-30):
引用 网友B:
为何你弄不出来呢,是你编程习惯不好。
建议:
1、先将各个程序画成框图。

是啊!这种习惯成就不了自己.先合并,有问题了再拿出来讨论才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