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然后用数码管显示 但程序十位数字出现就很快消失

楼主(2018-05-21):
我写的程序是让单片机接收数据已数码管的形式显示,为什么我的我一个程序十位数字出现就很快消失,个位显示;而第二个程序确实现的很好?大佬们,求解答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 = P2^7;
sbit du = P2^6;
uchar counter,time_counter;
uchar code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76,  //"H"
                0x38,  //"L"
                0x37,  //"n"
                0x3E,  //"u"
                0x73,  //"P"
                0x5C,  //"o"
                0x40,  //"-"
                0x00,  //熄灭
                0x00  //自定义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a;
        TL1 = 0xfa;         //比特率9600
        TR1 = 1;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串口中断打开        */
}
void display(uchar i)
{
        uchar shi,ge;
        shi = i / 10; //求模
        ge  = i % 10; //求余
        P0 = 0xff;
        we = 1;
        P0 = 0xfe; //点亮第一位数码管
        we = 0;

        du = 1;
        P0 = leddata[shi];
        du = 0;
        delay(1);

        P0 = 0xff;
        we = 1;
        P0 = 0xfd;//点亮第二位数码管
        we = 0;

        du = 1;
        P0 = leddata[ge];
        du = 0;
        delay(1);
}
void main()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while(!RI)
            RI = 0;
           display(SBUF);
        }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 = P2^7;
sbit du = P2^6;
uchar counter,time_counter;
uchar code leddata[]={

                0x3F,  //"0"
                0x06,  //"1"
                0x5B,  //"2"
                0x4F,  //"3"
                0x66,  //"4"
                0x6D,  //"5"
                0x7D,  //"6"
                0x07,  //"7"
                0x7F,  //"8"
                0x6F,  //"9"
                0x77,  //"A"
                0x7C,  //"B"
                0x39,  //"C"
                0x5E,  //"D"
                0x79,  //"E"
                0x71,  //"F"
                0x76,  //"H"
                0x38,  //"L"
                0x37,  //"n"
                0x3E,  //"u"
                0x73,  //"P"
                0x5C,  //"o"
                0x40,  //"-"
                0x00,  //熄灭
                0x00  //自定义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UART_init()
{
        TMOD = 0x20;          //T1工作模式2  8位自动重装
        TH1 = 0xfa;
        TL1 = 0xfa;         //比特率9600
        TR1 = 1;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 10位异步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串口中断打开        */
}
void display(uchar i)
{
        uchar shi,ge;
        shi = i / 10; //求模
        ge  = i % 10; //求余
        P0 = 0xff;
        we = 1;
        P0 = 0xfe; //点亮第一位数码管
        we = 0;

        du = 1;
        P0 = leddata[shi];
        du = 0;
        delay(1);

        P0 = 0xff;
        we = 1;
        P0 = 0xfd;//点亮第二位数码管
        we = 0;

        du = 1;
        P0 = leddata[ge];
        du = 0;
        delay(1);
}
void main()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RI)
           {
              RI = 0;
           }
           display(SBUF);
        }
}

网友A:
while(!RI)是停留等待条件成立才继续运行,if(RI)是判断条件是否成立,不停留,可以继续运行。

网友B:
你第一个和第二个唯一的区别就是清除RI标志位的语句,用if判断不满足条件还会继续执行,但是用while如果不满足就会一直停在这,这就是你数码管很快消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