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为我详细讲解一下这个照明灯程序

楼主(2018-05-21):
#include<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SCL=P2^2;     //SCL定义为P1口的第3位脚,连接ADC0832SCL脚
sbit DO=P2^3;      //DO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DO脚
sbit CS=P2^0;      //CS定义为P1口的第4位脚,连接ADC0832CS脚
sbit red =P1^4;     //红色指示灯
sbit td_led =P3^5;
uchar f_pwm_l;  //越小越亮
bitflag_moshi;
uchardangwei;   //档位
ucharguangxian;            //光线的显示变量
/***********************120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读数模转换数据
unsigned charad0832read(bit SGL,bit ODD)
{
   unsigned char i=0,value=0,value1=0;
      SCL=0;
      DO=1;
      CS=0;    //开始
      SCL=1;   //第一个上升沿
      SCL=0;
      DO=SGL;
      SCL=1;   //第二个上升沿
      SCL=0;
      DO=ODD;
      SCL=1;    //第三个上升沿
      SCL=0;    //第三个下降沿
      DO=1;
      for(i=0;i<8;i++)
      {
         SCL=1;
         SCL=0; //开始从第四个下降沿接收数据
         value>>=1;
         if(DO)
            value++;
      }
      for(i=0;i<8;i++)
      {        //接收校验数据
         value1>>=1;
         if(DO)
            value1+=0x80;
         SCL=1;
         SCL=0;
      }
      CS=1;
      SCL=1;
      if(value==value1)           //与校验数据比较,正确就返回数据,否则返回0
         return value;
   return 0;
}
ucharkey_can;
/********************独立按键程序*****************/
void key()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if((P2 & 0xf0) != 0xf0)
   {
      delay_1ms(1);
      if(((P2 & 0xf0) != 0xf0) &&(key_new == 1))
      {
         key_new = 0;
         switch(P2 & 0xf0)
         {
            case 0xd0:  key_can = 1; break;    //左边第1个
            case 0xb0:  key_can = 2; break;    //左边第2个
            case 0x70:  key_can = 3; break;    //左边第3个
         }
         red = 0;
         delay_1ms(80);
         red = 1;
      }
   }
   else
      key_new = 1;
}
/***************档位***************/
voidled_dangwei(uchar dat)
{
   switch(dat)
   {
      case 7: TR1 = 0;   //最亮
            td_led = 0;
         break;
      case 6: TR1 = 1;   //亮
            f_pwm_l = 20;
         break;
      case 5: TR1 = 1;   //亮
            f_pwm_l = 40;
         break;
      case 4: TR1 = 1;   //亮
            f_pwm_l = 60;
         break;
      case 3: TR1 = 1;   //亮
            f_pwm_l = 80;
         break;
      case 2: TR1 = 1;   //亮
            f_pwm_l = 90;
         break;
      case 1: TR1 = 1;   //亮
            f_pwm_l= 95;
         break;
      case 0: TR1 = 0;   //灭
            td_led = 1;
         break;
   }
}
/****************按键处理函数***************/
void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flag_moshi = ~flag_moshi;
   }
   if(flag_moshi == 1)     //手动模式
   {
      if(key_can == 2)   //加
      {
         dangwei ++;
         if(dangwei >= 7)
            dangwei = 7;
      }
      if(key_can == 3)   //减
      {
         if(dangwei != 0)
            dangwei --;
      }
      led_dangwei(dangwei) ;    //档位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time_init()
{
   EA   =1;      //开总中断
   TMOD = 0X10;   //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1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1  =0;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
void Main()
{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red = 0;
   f_pwm_l = 99;
   while(1)
   {
      key();
      if(key_can < 10)
         key_with();
      if(flag_moshi == 0)     //自动模式
         red = 1;
      else
         red = 0;      //手动模式
      if(flag_moshi == 0)     //自动模式
      {
         if(guangxian <= 10)        //开灯
         {
            TR1 = 0;  //最亮
            td_led = 0;
         }else if(guangxian >= 90)   //关灯
         {
            TR1 = 0;  //灭
            td_led = 1;
         }else
         {
            TR1 = 1;
            f_pwm_l = guangxian;
         }
      }
      guangxian = ad0832read(1,0); //采集光线
      guangxian = guangxian * 99 / 255;
      delay_1ms(1);
   }
}
/*******************定时器1用做单片机模拟PWM 调节***********************/
void Timer1()interrupt 3  //调用定时器1
{
   static uchar value_l;
   TH1=0xfe;   //
   TL1=0x0c; //
   if(td_led==1)
   {
      value_l+=1;
      if(value_l > f_pwm_l)   //高电平
      {
         td_led=0;
      }
   }
   else
   {
      value_l+=1;
      if(value_l > 100 - f_pwm_l)     //低电平
      {
         td_led=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