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头超声波雾化器电路

楼主(2018-05-21):
调试了很久,具体元件参数以标明,需要的可以拿去看看

网友A(2019-03-13):
你好,问一下,如果改变雾化片工作频率,例如改用2.4MHZ的,各参数应该怎么计算?

网友A:
你好,电路图中各参数是如何计算的,例如修改雾化片工作频率为2.4MHZ,各参数该如何修改?

网友A:
你好,可以具体分析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吗

网友A:
还有就是,仿真的时候要怎么知道它是在运行?如果用示波器来显示,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B(2020-05-31):
有代码吗,发来一起学习下呗

网友C(2020-11-30):
电压多少伏呢?

网友D(2023-07-12):
这种电路一般需要40V以上电压。不需要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