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型万能红外遥控器设计与制作 含单片机源程序与PCB及原理图

楼主(2018-05-21):
基于51单片机的万能红外遥控器的设计资料分享给51hei的朋友们
这个单片机选择的是STC15F2K60S2型高速单片机,这个遥控器主要分为两种模式
(1)遥控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这个遥控器可以遥控其他的红外设备,和正常的遥控器一样。
(2)学习模式
        这个模式是获取其他遥控器的用户码以及键码,然后把获取的用户码和键码储存到单片机的EEPROM中,所以这个遥控器具有掉电不丢失的功能。
最后一点就是介绍一下遥控器的小灯的功能。小灯起的是指示的功能,在刚开机的时候,如果是遥控模式小灯闪两下,学习模式小灯闪三下。在遥控模式下按键按一下,小灯闪一下。在学习模式下,红外接收头接收到一帧数据小灯闪两下,连续接收两帧数据小灯闪四下。按键按一下小灯闪一下。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学习型红外遥控器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单片机学习型遥控器的源程序如下:
/*
单片机型号STC15F2K60S2,晶振24MHZ
*/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PWM_Init.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Infrared_Init.h"
#include<intrins.h>

uint8 IR_Send_Code[16][4];
uint8 xdata IR_Send_Code2[16][4];
uint8 Send_Flag[16]={0,0,0,0,0,0,0,0,0,0,0,0,0,0,0,0};
uint16 timebyte;
uint8 T0RH = 0;    //T0重载值的高字节
uint8 T0RL = 0;    //T0重载值的低字节
uint8 LED_Control = 0;

bit irflag = 0;           //"红外接收标志,收到一帧正确数据后置1"

unsigned char ircode[4];  //"红外代码接收缓冲区"

bit MODE = 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deBuff=30;
void main()
{
        P1=0XFF;
        LED = 1;
        ConfigTimer2();    //定时器0 1KHZ
        EEPROM_Init();                //把所有的EEPROM中的数据读到缓存区中
        EA=1;                            //总中断打开

        if(Mode_CHO)                //判断要使用什么模式
        {
                MODE = 1;       //遥控模式
                PWM_Init();            //产生38K载波
                LED_Control = 2;    //小灯闪烁2次         代表控制模式
        }
        else
        {
                MODE = 0;                //学习模式
                InitInfrared();            //红外线接收初始化
                LED_Control = 3; //小灯闪烁2次          代表学习模式
        }
        while (1)
        {
                KeyDriver();            //按键驱动
                if(irflag&&(CodeBuff<16))         //irflag接收完成标志,
                {
                        irflag=0;

                        if(timebyte>=500)
                        {
                                IR_Send_Code[CodeBuff][0]=ircode[0];        //功能码
                                IR_Send_Code[CodeBuff][1]=ircode[1];         //功能码反码
                                IR_Send_Code[CodeBuff][2]=ircode[2];         //键码
                                IR_Send_Code[CodeBuff][3]=ircode[3];         //键码反码
                                Send_Flag[CodeBuff]=0;
                                EEPROM_Write();                                                 //接收第一个字节
                        }
                        if(timebyte<500)                                                        //在短时间内收到第二个字节则接收
                        {
                                IR_Send_Code2[CodeBuff][0]=ircode[0];        //功能码
                                IR_Send_Code2[CodeBuff][1]=ircode[1];         //功能码反码
                                IR_Send_Code2[CodeBuff][2]=ircode[2];         //键码
                                IR_Send_Code2[CodeBuff][3]=ircode[3];         //键码反码
                                Send_Flag[CodeBuff]=1;
                                EEPROM_Write();
                                LED_Control=5;                                                 //接收第二个字节
                        }
                        timebyte=0;//从接收到第一帧数据开始计时
                        LED_Control += 2; //小灯闪烁2次          接收完成一次小灯闪烁两次
                }
        }
}
/* 配置并启动T0,ms-T0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2()
{
//    AUXR &= ~0x04;                  //定时器2为12T模式
//    T2L = 0X60;                     //初始化计时值
//    T2H = 0Xf0;
//    AUXR |= 0x10;                   //定时器2开始计时
//    IE2 |= 0x04;
        AUXR &= 0xFB;                //?????12T??
        T2L = 0x30;                //??????
        T2H = 0xF8;                //??????
        AUXR |= 0x10;                //???2????
         IE2 |= 0x04;
}

void InterruptTimer2() interrupt 12
{
   static unsigned int i=0,j=0;
        i++;
        timebyte++;//计算字节之间的时间
        if(LED_Control)
        {
                if(!(i%50))
                {
                        LED=!LED;
                        i=0;
                        j++;
                }
                if(j==(2*LED_Control))
                {
                        LED_Control=0;
                        LED=1;
                        j=0;
                }
        }
        if(timebyte>600)
                timebyte=600;
    KeyScan();   //执行按键扫描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Interrupt38KPWM() interrupt 3           //中断入口
{
        IR = !IR;
//  IE2 &= ~0x04;                   //若需要手动清除中断标志,可先关闭中断,此时系统会自动清除内部的中断标志
//  IE2 |= 0x04;                    //然后再开中断即可
}
/* "INT1中断服务函数,执行红外接收及解码 "*/
void EXINT1_ISR() interrupt 2
{
    unsigned char i, j;
    unsigned char byt;
    unsigned int time;
//        LED_Control=1;
    //"接收并判定引导码的9ms低电平"
    time = GetLowTime();
    if ((time<8500*2) || (time>9500*2))  //"时间判定范围为8.5~9.5ms,"                //((time<7833) || (time>8755))
    {                                //"超过此范围则说明为误码,直接退出 "
        IE1 = 0;   //"退出前清零INT1中断标志"
        return;
    }
    //"接收并判定引导码的4.5ms高电平"
    time = GetHighTime();
    if ((time<4000*2) || (time>5000*2))  //"时间判定范围为4.0~5.0ms,"                //((time<3686) || (time>4608))
    {                                //"超过此范围则说明为误码,直接退出"
        IE1 = 0;
        return;
    }
    //"接收并判定后续的4字节数据"
    for (i=0; i<4; i++)  //"循环接收4个字节"
    {
        for (j=0; j<8; j++)  //"循环接收判定每字节的8个bit"
        {
            //"接收判定每bit的560us低电平 "
            time = GetLowTime();
            if ((time<340*2) || (time>780*2)) //"时间判定范围为340~780us,        "                 //((time<313) || (time>718))
            {                             //"超过此范围则说明为误码,直接退出"
                IE1 = 0;
                return;
            }
            //"接收每bit高电平时间,判定该bit的值"
            time = GetHighTime();
            if ((time>340*2) && (time<780*2)) //"时间判定范围为340~780us,"                //((time>313) && (time<718))
            {                             //"在此范围内说明该bit值为0"
                byt >>= 1;   //"因低位在先,所以数据右移,高位为0"
            }
            else if ((time>1460*2) && (time<1900*2)) //"时间判定范围为1460~1900us,"        //((time>1345) && (time<1751))
            {                                    //"在此范围内说明该bit值为1"
                byt >>= 1;   //"因低位在先,所以数据右移, "
                byt |= 0x80; //"高位置1"
            }
            else  //"不在上述范围内则说明为误码,直接退出"
            {
                IE1 = 0;
                return;
            }
        }
        ircode[i] = byt;  //"接收完一个字节后保存到缓冲区"
    }
    irflag = 1;  //"接收完毕后设置标志"
    IE1 = 0;     //"退出前清零INT1中断标志"
……………………

网友A(2018-09-06):
有做成成品的吗,谢谢分享。

网友B:
非常好,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C:
赞  很实用   感谢分享

网友D(2019-03-05):
终于找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E:
这个用c51不行吗?

网友F:
非常感谢,学习中。

网友G:
楼主在吗,有问题想向你请教呀

网友G:
楼主在吗,想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H(2019-04-19):
这个原理图为什么没有最小系统

网友I:
有搞成功的嘛

网友J:
正需要,想做一个学习型遥控器

网友K:
非常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L(2019-05-26):
楼主,这个学子之后断电会保留学习之后的信号吗

网友M:
想下载,黑币不够怎么办

网友N(2019-07-08):
分享能送我黑币吗

网友O:
资料很棒,正是需要的

网友P(2019-08-10):
我也想看一看

网友Q(2019-10-06):
能学习空调遥控么?

网友R:
不错,不错!很给力呀!

网友S:
我试了一下,没有成功,有谁做成功了吗?

网友T(2020-01-14):
如果用3v都可以工作就完美了。

网友U:
有人成功了吗?

网友V:
红外线太神奇了,现在还不能DIY

网友W:
待机时CPU进入睡眠吗?平时耗电怎么样?可能还达不到实用状态吧?

网友X(2020-03-25):
下载下来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Y:
谢谢分享,希望对我有用

网友Z:
引用 网友S:
我试了一下,没有成功,有谁做成功了吗?

请问你还有印象吗?当时成功了吗??

网友AA(2020-05-24):
对新手来说挺实用的,操作性好

网友AB(2020-12-05):
感谢无私分享,我们要向楼主学习

网友AC:
这个挺好想做一个

网友AD(2021-03-10):
是学习遥控的好资料,下载来看看

网友AE(2021-07-04):
正想学习红外,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F(2021-08-23):
谢谢,不过程序不小啊,还没顾上看呢

网友AG:
长知识了,谢谢了!

网友AH:
这个好深奥哈!学不来呢

网友AI(2021-12-21):
不错,有时间也来制作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