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7711引脚图电路图源程序与pdf中文数据手册下载

楼主:
特性描述
TM7711 是应用于电子秤低频测量的单通道模拟前端。 该器件可以接受直接来自传感器的低电平的输入信号,然后产生串行的数字输出。利用 Σ-Δ 转换技术实现了 24 位无丢失代码性能。通过选定的输入信号被送到一个基于模拟调制器的增益可编程专用前端。片内数字滤波器处理调制器的输出信号,通过通信口发命令可调节滤波器的截止点和输出更新速率,从而对数字滤波器的第一个陷波进行编程。
TM7711 只需 2.6~5.5V 单电源供电。TM7711 是全差分模拟输入,带有一个基准输入。
TM7711 是一款用于高精度电子秤系统的理想产品,由于采用特殊的结构确保器件具有极低功耗,并且内建有掉电模式以减少待机功耗。该芯片还具有集成度高、响应速度快、抗干扰强等优点,可以大大降低电子秤系统的整机成本,提高整机系统的性能和可靠性。

TM7711引脚图

TM7711管脚功能描述:

功能特点
  1 对全差分输入通道的 ADC
  片内直接温度测量和数字输出
  24 位无丢失代码
  片内低噪声放大器,增益为 128
  ±0.001%非线性
  可选 10Hz 和 40Hz  的输出数据速率
  同步抑制 50Hz  和 60Hz 的电源干扰
  内置时钟振荡器无需任何外接器件
  简单的二线串行通信口
  工作电压范围:2.6 ~ 5.5V
  工作温度范围:-40 ~ +85℃
  封装形式:SOP8 /DIP8

TM7711电路图:

串口通信
串口通讯线由管脚 PD_SCK  和 DOUT  组成,用来输出数据,选择输出数据速率和输入信号。
当数据输出管脚 DOUT 为高电平时,表明 A/D  转换器还未准备好输出数据,此时串口时钟输入信号 PD_SCK  应为低电平。当 DOUT  从高电平变低电平后,PD_SCK  应输入 25  至 27 个不等的时钟脉冲(图 3) 。其中第一个时钟脉冲的上升沿将读出输出 24  位数据的最高位(MSB) ,直至第 24  个时钟脉冲完成,24  位输出数据从最高位至最低位逐位输出完成。第 25 至 27  个时钟脉冲用来选择下一次 A/D  转换的输出数据速率和输入信号,参见表 4。PD_SCK  的输入时钟脉冲数不应少于 25  或多于27,否则会造成串口通讯错误。
当 A/D  转换器的输入信号或输出数据速率改变时, A/D  转换器需要 4 个数据输出周期才能稳定。DOUT  在 4 个数据输出周期后才会从高电平变低电平,输出有效数据。

模拟输入
(1)通道模拟输入范围:
  TM7711 包括 1 个模拟输入对,即 AIN+、  AIN-。输入对提供可处理单、双极性输入信号的差分输入通道。应注意,双极性输入信号以 AIN-端为参考。 模拟差分输入电压范围为±0.5×(VREF/128)V,模拟输入电压的绝对值处在AGND和AVDD-1.3V之间。

(2)基准输入:
  VREF 为TM7711 提供基准输入。基准电压输入范围为 1.8V 到 AVDD。

系统时钟和 AD数据更新率
(1)系统时钟:
TM7711 的系统时钟为内部振荡器提供,它是一个对 VDD 和温度超低依赖性的高精度振荡器。

(2)AD 数据更新率:
TM7711 提供可选 10Hz 和 40Hz  的输出数据速率,可通过通信口简单选择。
输出数据
TM7711 的输出数据编码是二进制补码,范围为 800000H(最小值)到 7FFFFFH(最大值) 。

温度测量
TM7711 芯片内部的数字温度传感器可以直接用于读出芯片内,即系统内的温度。其有效(稳定)位数为 15 位。典型温度测量精度为每度(℃)20.4  个读数(15  位)。温度测量范围为-40℃~85℃。使用数字温度传感器时,应注意芯片内的温度传感器在芯片与芯片之间有较大的零点和增益差异。如果用来测量绝对温度,零点和增益都需要校正。如测量温度用来做系统温度相关的性能补偿,零点和增益则不需要校正,只要温度测量的线性度满足要求即可。

复位和掉电模式
当芯片上电时,芯片内的上电自动复位电路会使芯片自动复位。
引脚 PD_SCK  输入用来控制 TM7711 的断电。当 PD_SCK 为低电平时,芯片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如果  PD_SCK  从低电平变高电平并保持在高电平超过 60μs,TM7711 即进入掉电模式(见图 4) 。当PD_SCK  重新回到低电平时,芯片会重新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芯片从断电状态回到正常工作状态后,
如果要保持断电前的转换速率和输入信号选择, 则断电不能在时钟脉冲数发生变化的当前数据转换周期进行,而应在时钟脉冲数发生变化后的下一个数据转换周期之后进行。
芯片从复位或断电状态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后, A/D  转换器需要 4  个数据输出周期才能稳定。 DOUT 在 4  个数据输出周期后才会从高电平变低电平,输出有效数据。

TM7711源程序:

网友A(2022-10-07):
楼主,请问这个芯片可以做普通AD用吗,我拿来测电压用,发现输出的数据是非线的,难道 这个芯片只能接接桥传感器。

网友B(2023-12-30):
我用来测温,电阻分压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