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系列的内部ad转换如何测电压并显示出来,有没有图加例子 求帮助

楼主(2018-05-21):
(无正文)

网友A:
能测0-5v 官方pdf里面有例子

楼主:
串个滑动电阻在ad口能调节电压大小吗?

网友B:
单片机里面有电压比较器,可以对输入的电压做量化,然后通过量化数据可以计算出电压大小。

网友C(2019-05-21):
引用 网友A:
能测0-5v 官方pdf里面有例子

哪里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