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压力传感器的数据采集系统

楼主(2018-05-21):
初始数据是 模拟信号A/D转换采样频率100hz  信号记录周期0.1s 电源12电瓶

网友A:
具体,是你要采集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比如网络采集还是,RS232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你是想要RS232采集还是通过以太网采集。。。

网友B:
数字信号处理书上应该有

网友C:
善用论坛搜索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你要采集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比如网络采集还是,RS232

都可以的,主要是硬件的选择,还有程序,因为是新手,所以想学习一下,如果大神有的话,分享一下啦

网友D(2018-08-06):
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