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180气压传感器arduino与51单片机源码及数据手册下载

楼主:
网上找来的,需要的可以看一看

arduino源程序如下:
//Arduino 1.0+ Only
//Arduino 1.0+ Only

/*Based largely on code by  Jim Lindblom

Get pressure, altitude, and temperature from the BMP085.
Serial.print it out at 9600 baud to serial monitor.
*/

#include <Wire.h>

#define BMP085_ADDRESS 0x77  // I2C address of BMP085

const unsigned char OSS = 0;  // Oversampling Setting

// Calibration values
int ac1;
int ac2;
int ac3;
unsigned int ac4;
unsigned int ac5;
unsigned int ac6;
int b1;
int b2;
int mb;
int mc;
int md;

// b5 is calculated in bmp085GetTemperature(...), this variable is also used in bmp085GetPressure(...)
// so ...Temperature(...) must be called before ...Pressure(...).
long b5;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Wire.begin();

  bmp085Calibration();
}

void loop()
{
  float temperature = bmp085GetTemperature(bmp085ReadUT()); //MUST be called first
  float pressure = bmp085GetPressure(bmp085ReadUP());
  float atm = pressure / 101325; // "standard atmosphere"
  float altitude = calcAltitude(pressure); //Uncompensated caculation - in Meters

  Serial.print("Temperature: ");
  Serial.print(temperature, 2); //display 2 decimal places
  Serial.println("deg C");

  Serial.print("Pressure: ");
  Serial.print(pressure, 0); //whole number only.
  Serial.println(" Pa");

  Serial.print("Standard Atmosphere: ");
  Serial.println(atm, 4); //display 4 decimal places

  Serial.print("Altitude: ");
  Serial.print(altitude, 2); //display 2 decimal places
  Serial.println(" M");

  Serial.println();//line break

  delay(1000); //wait a second and get values again.
}

// Stores all of the bmp085's calibration values into global variables
// Calibration values are required to calculate temp and pressure
//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call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gram
void bmp085Calibration()
{
  ac1 = bmp085ReadInt(0xAA);
  ac2 = bmp085ReadInt(0xAC);
  ac3 = bmp085ReadInt(0xAE);
  ac4 = bmp085ReadInt(0xB0);
  ac5 = bmp085ReadInt(0xB2);
  ac6 = bmp085ReadInt(0xB4);
  b1 = bmp085ReadInt(0xB6);
  b2 = bmp085ReadInt(0xB8);
  mb = bmp085ReadInt(0xBA);
  mc = bmp085ReadInt(0xBC);
  md = bmp085ReadInt(0xBE);
}

// Calculate temperature in deg C
float bmp085GetTemperature(unsigned int ut){
  long x1, x2;

  x1 = (((long)ut - (long)ac6)*(long)ac5) >> 15;
  x2 = ((long)mc << 11)/(x1 + md);
  b5 = x1 + x2;

  float temp = ((b5 + 8)>>4);
  temp = temp /10;

  return temp;
}

// Calculate pressure given up
// calibration values must be known
// b5 is also required so bmp085GetTemperature(...) must be called first.
// Value returned will be pressure in units of Pa.
long bmp085GetPressure(unsigned long up){
  long x1, x2, x3, b3, b6, p;
  unsigned long b4, b7;

  b6 = b5 - 4000;
  // Calculate B3
  x1 = (b2 * (b6 * b6)>>12)>>11;
  x2 = (ac2 * b6)>>11;
  x3 = x1 + x2;
  b3 = (((((long)ac1)*4 + x3)<<OSS) + 2)>>2;

  // Calculate B4
  x1 = (ac3 * b6)>>13;
  x2 = (b1 * ((b6 * b6)>>12))>>16;
  x3 = ((x1 + x2) + 2)>>2;
  b4 = (ac4 * (unsigned long)(x3 + 32768))>>15;

  b7 = ((unsigned long)(up - b3) * (50000>>OSS));
  if (b7 < 0x80000000)
    p = (b7<<1)/b4;
  else
    p = (b7/b4)<<1;

  x1 = (p>>8) * (p>>8);
  x1 = (x1 * 3038)>>16;
  x2 = (-7357 * p)>>16;
  p += (x1 + x2 + 3791)>>4;

  long temp = p;
  return temp;
}

// Read 1 byte from the BMP085 at 'address'
char bmp085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data;

  Wire.beginTransmission(BMP085_ADDRESS);
  Wire.write(address);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BMP085_ADDRESS, 1);
  while(!Wire.available())
    ;

  return Wire.read();
}

// Read 2 bytes from the BMP085
// First byte will be from 'address'
// Second byte will be from 'address'+1
int bmp085ReadInt(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msb, lsb;

  Wire.beginTransmission(BMP085_ADDRESS);
  Wire.write(address);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BMP085_ADDRESS, 2);
  while(Wire.available()<2)
    ;
  msb = Wire.read();
  lsb = Wire.read();

  return (int) msb<<8 | lsb;
}

// Read the uncompensated temperature value
unsigned int bmp085ReadUT(){
  unsigned int ut;

  // Write 0x2E into Register 0xF4
  // This requests a temperature reading
  Wire.beginTransmission(BMP085_ADDRESS);
  Wire.write(0xF4);
  Wire.write(0x2E);
  Wire.endTransmission();

  // Wait at least 4.5ms
  delay(5);

  // Read two bytes from registers 0xF6 and 0xF7
  ut = bmp085ReadInt(0xF6);
  return ut;
}

// Read the uncompensated pressure value
unsigned long bmp085ReadUP(){

  unsigned char msb, lsb, xlsb;
  unsigned long up = 0;

  // Write 0x34+(OSS<<6) into register 0xF4
  // Request a pressure reading w/ oversampling setting
  Wire.beginTransmission(BMP085_ADDRESS);
  Wire.write(0xF4);
  Wire.write(0x34 + (OSS<<6));
  Wire.endTransmission();

  // Wait for conversion, delay time dependent on OSS
  delay(2 + (3<<OSS));

  // Read register 0xF6 (MSB), 0xF7 (LSB), and 0xF8 (XLSB)
  msb = bmp085Read(0xF6);
  lsb = bmp085Read(0xF7);
  xlsb = bmp085Read(0xF8);

  up = (((unsigned long) msb << 16) | ((unsigned long) lsb << 8) | (unsigned long) xlsb) >> (8-OSS);

  return up;
}

void writeRegister(int deviceAddress, byte address, byte val) {
  Wire.beginTransmission(deviceAddress); // start transmission to device
  Wire.write(address);       // send register address
  Wire.write(val);         // send value to write
  Wire.endTransmission();     // end transmission
}

int readRegister(int deviceAddress, byte address){

  int v;
  Wire.beginTransmission(deviceAddress);
  Wire.write(address); // register to read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deviceAddress, 1); // read a byte

  while(!Wire.available()) {
    // waiting
  }

  v = Wire.read();
  return v;
}

float calcAltitude(float pressure){

  float A = pressure/101325;
  float B = 1/5.25588;
  float C = pow(A,B);
  C = 1 - C;
  C = C /0.0000225577;

  return C;
}

51单片机源码
//***************************************
// BMP085 IIC测试程序
// 使用单片机STC89C51
// 晶振:11.0592M
// 显示:LCD1602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
// 参考宏晶网站24c04通信程序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lib.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Keil library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数据端口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sbit      LCM_RS=P2^0;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RW=P2^1;   //LCD1602命令端口
sbit      LCM_EN=P2^2;   //LCD1602命令端口

#define        BMP085_SlaveAddress   0xee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

#define OSS 0        // Oversampling Setting (note: code is not set up to use other OSS values)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uchar ge,shi,bai,qian,wan,shi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short ac1;
short ac2;
short ac3;
unsigned short ac4;
unsigned short ac5;
unsigned short ac6;
short b1;
short b2;
short mb;
short mc;
short m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InitLcd();                            //初始化lcd1602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void conversion(long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uchar SlaveAddress,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uchar,uchar);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BMP085_Start();
void BMP085_Stop();
void BMP085_SendACK(bit ack);
bit  BMP085_RecvACK();
void BMP085_SendByte(BYTE dat);
BYTE BMP085_RecvByte();
void BMP085_ReadPage();
void BMP085_WritePage();
//-----------------------------------

//*********************************************************
void conversion(long temp_data)
{

    shiwan=temp_data/10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0;   //取余运算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WaitForEnable(void)
{
DataPort=0xff;
LCM_RS=0;LCM_RW=1;_nop_();
LCM_EN=1;_nop_();_nop_();
while(DataPort&0x80);
LCM_EN=0;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CMD,uchar Attribc)
{
if(Attribc)WaitForEnable();
LCM_RS=0;LCM_RW=0;_nop_();
DataPort=CMD;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dataW)
{
WaitForEnable();
LCM_RS=1;LCM_RW=0;_nop_();
DataPort=dataW;_nop_();
LCM_EN=1;_nop_();_nop_();LCM_EN=0;
}
/***********************************/
void InitLcd()
{
WriteCommandLCM(0x38,1);
WriteCommandLCM(0x08,1);
WriteCommandLCM(0x01,1);
WriteCommandLCM(0x06,1);
WriteCommandLCM(0x0c,1);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X|=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起始信号
**************************************/
void BMP085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MP085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MP085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BMP085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MP085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MP085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BMP085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单字节写入BMP085内部数据*******************************

void Single_Write(uchar SlaveAddress,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BMP085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BMP08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
//单字节读取BMP085内部数据********************************
uchar Single_Read(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BMP085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BMP085_SendACK(1);
        BMP085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读出BMP085内部数据,连续两个
//*********************************************************
short Multiple_read(uchar ST_Address)
{
        uchar msb, lsb;
        short _data;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ST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msb = BMP085_RecvByte();                 //BUF[0]存储
    BMP085_SendACK(0);                       //回应ACK
    lsb = BMP085_RecvByte();
        BMP085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BMP085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_data = msb << 8;
        _data |= lsb;
        return _data;
}
//********************************************************************
long bmp085ReadTemp(void)
{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085_SendByte(0x2E);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temp
    BMP08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0);        // max time is 4.5ms

        return (long) Multiple_read(0xF6);
}
//*************************************************************
long bmp085ReadPressure(void)
{
        long pressure = 0;

    BMP085_Start();                   //起始信号
    BMP085_SendByte(BMP085_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MP085_SendByte(0xF4);                  // write register address
    BMP085_SendByte(0x34);                 // write register data for pressure
    BMP085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delay(10);                              // max time is 4.5ms

        pressure = Multiple_read(0xF6);
        pressure &= 0x0000FFFF;

        return pressure;
        //return (long) bmp085ReadShort(0xF6);
}

//**************************************************************

//初始化BMP085,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MP085()
{
        ac1 = Multiple_read(0xAA);
        ac2 = Multiple_read(0xAC);
        ac3 = Multiple_read(0xAE);
        ac4 = Multiple_read(0xB0);
        ac5 = Multiple_read(0xB2);
        ac6 = Multiple_read(0xB4);
        b1 =  Multiple_read(0xB6);
        b2 =  Multiple_read(0xB8);
        mb =  Multiple_read(0xBA);
        mc =  Multiple_read(0xBC);
        md =  Multiple_read(0xBE);
}
//***********************************************************************
void bmp085Convert()
{
        long ut;
        long up;
        long x1, x2, b5, b6, x3, b3, p;
        unsigned long b4, b7;
        long  temperature;
        long  pressure;

        ut = bmp085ReadTemp();
        ut = bmp085ReadTemp();           // 读取温度
        up = bmp085ReadPressure();
        up = bmp085ReadPressure();  // 读取压强

        x1 = ((long)ut - ac6) * ac5 >> 15;
        x2 = ((long) mc << 11) / (x1 + md);
        b5 = x1 + x2;
         temperature = (b5 + 8) >> 4;

         //*************

         conversion(temperature);
         DisplayOneChar(4,0,'T');       //温度显示
     DisplayOneChar(5,0,':');
     DisplayOneChar(7,0,bai);
     DisplayOneChar(8,0,shi);
     DisplayOneChar(9,0,'.');
         DisplayOneChar(10,0,ge);
         DisplayOneChar(11,0,0XDF);     //温度单位
         DisplayOneChar(12,0,'C');

     //*************

        b6 = b5 - 4000;
……………………

【批量下载】GY-68 BMP180 新款 BOSCH温度 代替BMP085

网友A(2018-07-31):
牛批啊大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