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连接WIFI控制单片机(ESP8266模块服务器使用-AT指令开发)

楼主(2018-05-21):
使用说明:
1、APP需连接WIFI(ESP8266发出来的信号)
2、引脚VCC--》3.3V电源,
   GND--》GND
   CH_PD引脚--》PA4
  ESP模块的RX--》USART3TX
  ESP模块的TX--》USART3RX
硬件需求:
1、开发板(有串口即可)
2、ESP8266串口模块
3、USB转TTL模块(开发板自带就没有购买),用来调试指令
软件:
1、开发环境(KEIL5)
2、网络调试助手(手机和电脑皆可)
参考资料:

网友A:
楼主,这个东西定时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东西定时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吗?

如果要定时发送给单片机,就要自己写APP,或者网上查找。如果是单片机发送给手机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东西定时给单片机发送数据吗?

并不是定时发,而是自己发送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关于数据的收发:
    1、可以利用按键随时发送
    2、可以在 APP 增加定时器,完成命令的自 ...

赞一个!

网友C:
你好,如何让esp8266传送一个变量到手机上呢,比如我测温度,我想在手机上接受到这个测得的温度值,目前我只能发送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如何让esp8266传送一个变量到手机上呢,比如我测温度,我想在手机上接受到这个测得的温度值,目前我 ...

发送字符你就在写一个发送字符串函数,将温度变量转成字符串的形式发送出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发送字符,说明通讯已经建立,只要把功能完善就能实现;

下面这些都是有关 WIFI 无线温控的实 ...

浇花系统只用几个传感器和继电器,wifi控制。还没做毕设,这种就可以应付吗?会不会过于简单

网友D(2018-06-28):
请问手机APP如何编写的呢?可否出份教程来学习下,谢谢。

网友E:
報告!檔案下載無法解壓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手机APP如何编写的呢?可否出份教程来学习下,谢谢。

我是直接用现成的

网友F(2018-07-29):
请问下:ESP8266做实验时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路由器?,还是ESP8266本身就是个路由器不需要外加路由器,因为我最近老是遇到ERROR CLOSED的问题,是在配置AT+CIPSTART="TCP","10.63.92.2",8080的时候

网友G(2018-12-03):
急切需要

网友H(2019-01-16):
这个8266是作为服务端么?

网友I(2019-03-11):
可以实现单片机与app间的指令交互么?

网友J:
哇,好腻害哦,向楼主学习学习!

网友K(2019-08-24):
沒辦法解壓縮

网友L(2020-02-01):
楼主,你发的压缩文件里面的APP是个快捷方式,手机打不开啊,能再重新发一下吗

网友M(2020-06-18):
这个需要什么模块

网友N:
局域网控制还是云端控制

网友O(2020-11-08):
如果控制多个直流电机该如何实现

网友P:
AT指令集018在哪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