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中的page address与column addres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5-21):
这个12864液晶显示器中的page address
和这个column address是什么意思啊?麻烦看见的各位仔细讲一下,谢谢

网友A:
按字面上是页地址、列地址。你要查手册,页的定义是什么?列的定义又是什么?

网友B:
page address页地址
column address列地址
你看手册看不懂可以直接把手册全部翻译了,网上很多这种软件,百度翻译有网页插件可以直接翻译网页,你把PDF用网页打开。我一般这样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