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well的一些入门级实例教程,适合初学者

楼主(2018-05-21):
这是有关maxwell的一些入门级的仿真实例,适合初学者,首先学习一些简单的操作,其次理解maxwell的运算过程和求解原理。
2. 恒定电场问题实例:导体中的电流仿真
恒定电场:
导体中,以恒定速度运动的电荷产生的电场称为恒定电场,或恒定电流场(DC conduction
恒定电场的源:
1Voltage Excitation,导体不同面上的电压
2Current Excitations,施加在导体表面的电流
3Sink(汇),一种吸收电流的设置,确保每个导体流入的电流等于流出的电流。只有在不使用Voltage Excitation时,才用Sink。保证
DC conduction求解器:
不计算导体外的电场,计算时,不考虑材料的介电常数参数。
例:绘出如下图所示导体结构中的电流流向图
创建导体Conductor_4
Draw > Box
起点:(X,Y,Z>0.8, -1, 0
坐标偏置:(dX,dY,dZ>0.2, 2.2,0.2
将六面体重命名为Conductor_4
Assign Material > Copper(设置材料为铜)
创建导体Conductor_5
Draw > Box
起点:(X,Y,Z>0.8, -0.4, 0
坐标偏置:(dX,dY,dZ>-1.2, 0.2,0.2
将六面体重命名为Conductor_5
Assign Material > Copper(设置材料为铜)
创建导体Conductor_6
Select Conductor_5
Edit > Duplicate > Mirror(镜像复制)
输入对称镜像平面法向量在平面中的第1点坐标:(000
输入对称镜像平面法向量在平面外的第2点坐标:(010
上述设置表示镜像平面为XOZ平面
将六面体重命名为Conductor_6
创建导体Conductor_7
Draw > Box
起点:(X,Y,Z>-0.40.60
坐标偏置:(dX,dY,dZ>-0.4, -1.2,0.2
将六面体重命名为Conductor_sink
Assign Material > Copper(设置材料为铜)
创建计算区域(Region
Padding Percentage10%
2.设置激励Assign Excitation
f,将体选择改为面选择
2.1 设置电流注入源
选中如下图所示6个面
Maxwell 3D> Excitations > Assign >Current > 1A
Maxwell 在上述6个面上产生6个输入电流激励源
2.2设置电流汇(Current Sink)
选中Current_sink导体的下列2侧面
Maxwell 3D> Excitations > Assign > Sink
3.设置剖分操作(Assign MeshOperations)
选中所有物体,Ctrl+A
Maxwell 3D> Meshoperations> Assign> Inside Selection> Length Based
不选Restrict length ofelements
选中Restrict the numberof elements
输入maximum number ofelements:10000(设置剖分单元的最大数量)

网友A(2018-09-28):
下载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2020-02-19):
这个pdf里,很多关键步骤都被删了,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