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来帮忙看看关于两个89c52之间的数据发送与接收(串口通信)

楼主(2018-05-21):
本人纯小白,这个是一个无线温度监控系统的设计,但是仿真的只能用串口通信,我这里只有整个设计的无线通信代码,附在附件里了,希望大神能帮我把无线通信的那段改成串口通信的方式,附件里有程序和仿真电路,谢谢

新建 好压 ZIP 压缩文件.zip

网友A:
你的程序是用24l01无线模块来进行无线信号的收发的 但是你仿真要用串口通信 这需要将程序改为串口通信 在仿真中也有可以代替24l01来进行无线收发的 建议用这个方法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的程序是采用 24L01 的无线传输,是要增加串口的代码

是的,无线传输那块代码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是用24l01无线模块来进行无线信号的收发的 但是你仿真要用串口通信 这需要将程序改为串口通信 在仿 ...

串口是最简单的吧,我只要仿真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