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红外寻迹模块感应的先后顺序测定转角

楼主(2018-05-21):
求解答,最好能有代码

网友A:
不要以为那个红外寻迹模块就是万能的。
仅靠它是不能完成你说的测量!!!!!
需要要加一个编码器,可以是光电的,也可以是霍尔的,用定时器就可以解决你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以为那个红外寻迹模块就是万能的。
仅靠它是不能完成你说的测量!!!!!
需要要加一个编码器,可以 ...

这个译码器主要指的是哪种

网友B:
只能测定固定转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测定固定转角

主要是45度和135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译码器主要指的是哪种

一种是买小车套件时,自带的编码盘,用红外对管测量。
另一种霍尔编码器,我还没有看到单独卖的,都是装配在电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