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温度显示的实现

楼主:
分享一下单片机温度显示的实现,传感器用的DS18B20,很简单,直接看代码就行
两个文件:first.c代码
#include<stdio.h>
#include<reg52.h>
#include<temp.h>
#include<stdlib.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num=0,Data[8];
u8 t[5];
u8 code datach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极数码管
void delay(u16 m){
    while(m--);
}                                                       //设置delay延迟
int datareceive(int temp){
    float tp;
        if(temp>0){
        Data[0]=0x00;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
        else {
                Data[0]=0x40;
                temp--;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
                temp=temp+0.5;                            //四舍五入的作用
        }
        return temp;
}
                                                                                                   //数码管打印
void dataprintf(int temp){
     int temp1;
         u8 m;
         temp1=datareceive(temp);
         Data[1]=datachuan[temp1/10000];
         t[0]=temp1%10000/1000+0x30;
         Data[2]=datachuan[temp1%10000/1000];
         t[1]=temp1%10000%1000/100+0x30;
         t[2]='.';
         t[3]=temp1%10000%1000%100/10+0x30;
         t[4]=temp1%10000%1000%100%10+0x30;
         m=datachuan[temp1%10000%1000/100];
         Data[3]=m|0x80;
         Data[4]=datachuan[temp1%10000%1000%100/10];
         Data[5]=datachuan[temp1%10000%1000%100%10];                   //计算每个数码管的数值
}

void DigDisplay(){
    u8 i;
        for(i=0;i<6;i++){
            switch(i){
                    case (0) :
                            LSA=0;LSB=0;LSC=0;break;
                        case (1) :
                                LSA=1;LSB=0;LSC=0;break;
                        case (2) :
                                LSA=0;LSB=1;LSC=0;break;
                        case (3) :
                                LSA=1;LSB=1;LSC=0;break;
                        case (4) :
                                LSA=0;LSB=0;LSC=1;break;
                        case (5) :
                                LSA=1;LSB=0;LSC=1;break;
                }
                P0=Data[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UsartInit(){
    TMOD=0x20;      //选择工作方式二
    TH1=0xFD;                //9600波特率
        TL1=0xFD;
        //PCON=0x80;
        TR1=1;
        SCON=0x50;
        ES=1;
        EA=1;
}

void SerialSendchar(u8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void SerialSendString(u8 *p)
{
   while(*p != '\0')
   {
    SerialSendchar(*p);
        p++;
   }
}

void main(){
        int temp;
    while(1){
             temp=Ds18b20ReadTemp();
                    dataprintf(temp);
                 DigDisplay();
                 UsartInit();
                 SerialSendString("temperature is ");
                 SerialSendString(t);
                  SerialSendString("\n");
                 }
}

temp.c代码

#include<temp.h>

void Delay1ms(uint y){
    uint x;
        for(;y>0;y--){
            for(x=110;x>0;x--);
        }
}
//Ds18b20初始化
uchar Ds18b20(){
    uchar i=70;
        DS=0;
        while(i--);    //延时642us
        DS=1;
        i=0;           //将i置为0
        while(DS){
            Delay1ms(1);
                i++;
                if(i>5){
                    return 0;
                }
        }
                                //延时超过5ms,return0
        return 1;
}
//写数据
void Ds18b20write(uchar dat){
    uchar i,j;
        for(j=0;j<8;j++){
            DS=0;
                i++;
                DS=dat&0x01;
                i=6;
                while(i--);   //延时68ms
                 DS=1;
                 dat>>=1;
        }
}
//读数据
uchar Ds18b20read(){
    uchar i,j;
        uchar bi,byte;
        for(j=0;j<8;j++){
            DS=0;
                i++;              //延时1ms
                DS=1;
        i++;
                i++;
                bi= DS;
                byte=(byte>>1)|(bi<<7);
                i=4;
                while(i--);
        }
        return byte;
}
//最后的温度数据
int Ds18b20ReadTemp(){
    int temp=0;
    uchar temph,templ;
    Ds18b20();
        Delay1ms(1);
        Ds18b20write(0xcc);
        Ds18b20write(0x44);
    Ds18b20();
        Delay1ms(1);
        Ds18b20write(0xcc);            //跳过64位rom
        Ds18b20write(0xbe);            //写入ram
        templ=Ds18b20read();
        temph=Ds18b20read();
        temp=temph;
        temp<<=8;
        temp|=templ;
        return temp;
}

网友A(2019-11-18):
有没有仿真图

网友B(2019-12-31):
大神,求助,源程序怎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