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仿真成功了,电路板也没问题,但是烧录进去后就是不能正常工作,如何检查错误?

楼主(2018-05-21):
代码仿真成功了,电路板也没问题,但是程序烧录进去后就是不能正常工作,如何检查错误?我用的是89c51的单片机,就是在仿真成功的情况下,硬件电路连接也没问题时不能正常工作,怎么进行检错和维修?

网友A:
如果是仿真没问题 程序没问题 你可以检查一下硬件问题 比如线路的接法 有无虚接 错接的现象 要是还没问题估计就是元器件的问题了 建议逐个更换元器件 一个一个排查 或者是分功能排查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排除法,估计硬件问题的概率大点

网友C:
先看看你的硬件有没有断路的地方,或者接触不良的地方,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测一下应该连接的地方通不通,有可能是某根线有问题

网友D:
查线和器件引脚 是不是对应错了

网友E:
重新检查一下接法,有没有接错

网友F:
你这种只能一个个的排除啦   一般单片机是不容易损坏的

网友G:
可能是硬件坏啦吧

网友H:
建议重新检查一下吧

网友I:
回帖奖励 +5

可以将程序分拆,一部分一部分验证。硬件也可这样,部分电路用高低电平触发。

网友J:
不能正常工作是指不工作还是工作输出与预想不一样?先确认硬件单片机是否有工作?供电是否正常?对照程序,检查硬件各I/O口状态是否正常……确认硬件无问题,再看软件,拆分验证软件子程序

网友K:
从程序分析思路按程序一步一步往下走

网友L:
多半是硬件电路的问题,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比如三极管的接法,仿真不管是发射极还是集电极接地或电源都可以,实际就不行

网友M:
果是仿真没问题 程序没问题 你可以检查一下硬件问题 比如线路的接法 有无虚接 错接的现象 要是还没问题估计就是元器件的问题了 建议逐个更换元器件 一个一个排查 或者是分功能排查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