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tues卸载之后安装问题

楼主:
pretues安装问题,卸载之后安装始终安装不了,删除注册表之后试了好多次还是安装安装不来。安装步骤经过5、6步之后始终出现如图的这个情况,没法解决,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帮解决一下。

网友A(2018-05-21):
我有破解版,不用安装就可以使用的

网友B:
原先卸载的有残留,你运行下这个文件LICENCE.EXE,我的地址是:
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BIN\LICENCE.EXE
看你的安装目录是什么然后进去,运行这个文件LICENCE.EXE
点击右侧,然后在下面选择卸载remove。
进行卸载许可,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C:
有卸载残留的部分文件 清理干净后就可以安了 我以前也有这种情况 找到文件夹 全部清除

网友D:
到C盘找一下之间的残留文件,手动删除就行

网友E:
当软件出现安装,修复,清除选项时,选择清除后再重装软件就不会遇到这档事 了

网友F(2018-06-27):
一般软件有安装包,也很有可能有自带的卸载程序,在你解压的安装包里找一下,或者在安装位置找一下,用这个软件自带的卸载程序卸载一遍可能就好了,我安装protel2004的时候就是这样

网友G:
直接NEXT装下去,然后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BIN\LICENCE.EXE,运行这个程序可以更改

网友H:
我有破解版 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