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F8591精度是多少?读出的输出怎么转化成电压?

楼主(2018-05-21):
疑问如题,有大佬会吗

网友A:
CF8591是一个单片集成、单独供电、低功耗、8-bit CMOS数据获取器件。PCF8591具有4个模拟输入、1个模拟输出和1个串行I2C总线接口。PCF8591的3个地址引脚A0, A1和A2可用于硬件地址编程,允许在同个I2C总线上接入8个PCF8591器件,而无需额外的硬件。在PCF8591器件上输入输出的地址、控制和数据信号都是通过双线双向I2C总线以串行的方式进行传输

网友B:
PCF8591是一个8位的转换器,那么,可以计算:
例如,单片机使用工作电压为5V,则5/256=0.01953125,这就是精度了。
测量值要转换回电压,则测量值*0.01953125,就是电压啊。

网友C(2023-07-10):
用的STC89C52,pulsesensor传感器,PCF8591模数转换,OLED显示屏做的脉搏检测仪,显示屏心率值一直是255,如何解决。并且想知道如何基于51单片机和PCF8591下正确的用c语言码代码。想要相关程序,因为找了好久,找不到。找到的出现bug。非常感谢

网友D:
看看手册就有电气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