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各种线路把晶振给振动起来

楼主:
焊接完RC和LC振荡器后,还有一种振荡器必须给摸通一下,最大的疑惑是,为何几乎所有线路都是1Mhz到20Mhz的,究竟这些线路能否让低频晶振给振起来,首先看一下这个电路:

这是网上能找到唯一的KHz级的电路,听说电子表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振荡器,经过分频后产生准确的1秒脉冲,那就焊一个来试:

焊好后毫无动静,最后才发现那粒3.3M的电阻必须调整才能起振,因为我用的9014晶体管比3904的放大率要高,达300+,电阻调到10m以上就振起来了,但起振很慢,要几秒,波形也不是正弦波,后来换上40K的晶振也起振了,但不想再试其他晶振了,因为不是正弦波不合用。

接着是这个两管的晶振电路,不必线圈,声称从1-10Mhz都不必换任何零件:

我找到一粒曾祖父级的晶振来试试,那是而战时期用的,我以前在这里的旧货商买到的,那是梦想要装一台发射机能够发送到电离层再反射到一千公里外,不过始终没做,今天就让它振起来,没问题,振的很不错:

但这电路要用到两管,输出也不大,还是试试正统的什么考毕式还是哈格利振荡器,找到个原理图:

上面的零件虽然没有数值,但我几天前已经学会了晶体管的标准放大器线路,没问题,就先焊了那个“串联式”的,因为零件比较少,用上了个音频变压器,输出非常大:但换上了455Khz的陶瓷晶振后,无论如何调整都没有动静。

但这串联式的电路换上了455Khz的陶瓷晶振后,无论如何调整都没有动静,只能试并联式的看看:

这并联式的果然厉害,第一次看到455khz的波形,不过输出很小,所以得在后面加个放大器,不过失败了,因为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不够高,一接上振荡就停止了,就算用射级电压跟随器也不行,因此想到用JFET来解决,但都失败了,还好后来找到个所谓“改良型”的电路:

那个反馈电容Cb是重点,再也不会停振了:

这就是最好的低频晶体振荡器了,就连200Khz都没问题,波形非常漂亮(记得把射级的那个电容去掉):

结语:这种电路能让200khz的晶振起振,但40khz有可能吗?还在摸索中,也许过些时候就有答案,先把资料上载保存起来,也给大家参考。

网友A(2018-05-22):
精神绝佳,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非常专注,可以写进论文了

网友C:
好实验,顺便问问你还有没有古董级的零件

网友D(2021-10-27):
用4069也可以吧!以前用来测试晶体

网友E:
还有很多类电路哟

网友F(2022-07-17):
大师,请问下MHZ的可以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有很多类电路哟

可以提供参考下吗

网友G:
看到那个大电容,我笑了。晶振电路确实很妙,不过摸索透来可有点难。这贴我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到那个大电容,我笑了。晶振电路确实很妙,不过摸索透来可有点难。这贴我爱了!

你好,请问下让晶振起振的电路你有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有很多类电路哟

你好有可以让MHZ起振的电路吗

网友H:
精力旺盛,不错哦,牛啊~~~

网友I:
值得学习,,收藏后自己用

网友J(2022-08-27):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其实也可以用CD4060分频获得低频

网友K:
搭棚焊,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