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稳定可靠的单片机按键消抖程序,绝对不会产生抖动

楼主(2018-05-22):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 = P1^0;
void delay1ms(uint n)
{
    uchar  a,b,c,d;
for(d=n;d>0;d--)
    for(c=1;c>0;c--)
        for(b=222;b>0;b--)
            for(a=12;a>0;a--);
}
void main()
{
    uint i;
        if(K1==0)
        {
                delay1ms(10);
                if(K1==0)    //
                {
                        for(i=0;i<100;i++)     //此处消抖程序非常经典,怎么按都绝对不会产生抖动。
                        {
                        if(K1==0)
                           i=0;
                        }
                在这儿添加按键按下后要执行的功能。
                }
        }
}

网友A(2018-10-29):
非常可以

网友B:
if(K1==0)    //
                {
                        for(i=0;i<100;i++)     //此处消抖程序非常经典,怎么按都绝对不会产生抖动。
                        {
                        if(K1==0)
                           i=0;
                        }
                在这儿添加按键按下后要执行的功能。
                }
比较巧妙!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放手执行动作,但延时消抖有些傻傻的,期间什么也干不了。

网友B:
//非常稳定可靠的单片机按键消抖程序,绝对不会产生抖动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 = P1^4;
sbit K2 = P1^5;
void delay1ms(uint n)
{
    uchar  a,b,c,d;
for(d=n;d>0;d--)
    for(c=1;c>0;c--)
        for(b=222;b>0;b--)
            for(a=12;a>0;a--);
}
void main()
{
    uint i;
        if(K1==0)
        {
                delay1ms(10);
                if(K1==0)    //
                {
                        for(i=0;i<100;i++)     //此处消抖程序非常经典,怎么按都绝对不会产生抖动。
                        {
                        if(K1==0)
                           i=0;
                        }

        P0=P0|0x01;     //左移后,最右端自动赋值0,所以需要该语句赋值1
        P0<<=1;
                }
        }
                if(K2==0)
        {
                delay1ms(10);
                if(K2==0)    //
                {
                        for(i=0;i<100;i++)     //此处消抖程序非常经典,怎么按都绝对不会产生抖动。
                        {
                        if(K2==0)
                           i=0;
                        }

        P0 = 0xff;
                }
        }
}

网友C:
有点儿意思!

网友D(2018-12-15):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放手执行动作,但延时消抖有些傻傻的,期间什么也干不了。

兄弟 你不能这么想,按照这位楼主的思路,可以搞成不用傻傻的等啊,利用定时器中断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网友E:
加油!抓住每一次灵感,活的当下才精彩!

网友F:
应该再放一个松手检测

网友G(2019-07-20):
引用 网友B:
if(K1==0)    //
                {
                        for(i=0;i

太巧秒了

网友H:
还没学到这么高级,有需要时借鉴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I:
请问此处的FOR循环,与前面的延时10毫秒有什么区别?

网友J:
前面检测的是按下
后面检测的松开

网友K:
怎么感觉很多此一举,小白不是很懂,在第一次按键按下后还是用了延时进行了一次消抖,后面还再来一次消抖的意义在哪里?请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L(2019-09-30):
楼主我今天试了一下加了关键一句按键无法循环,无法做自锁按键,再说你的按下检测,没有松手检测。

网友M(2019-11-11):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就是放手执行动作,但延时消抖有些傻傻的,期间什么也干不了。

对头!!一语道破!

网友N:
#include "Key.h"

u16 Key_Lock;                        //按键锁定
u16 Key_Down;                        //按键被按下
u16 Key_Up;                          //按键释放
u16 Key_Count[16];                    //消抖计数

//消抖次数
code u16 Key_Threshold[] =
{
100,            //0x0001
100,            //0x0002
1,            //0x0004
1,            //0x0008
1,            //0x0010
1,            //0x0020
1,            //0x0040
1,            //0x0080
1,            //0x0100
1,            //0x0200
1,            //0x0400
1,            //0x0800
1,            //0x1000
1,            //0x2000
1,            //0x4000
1            //0x8000
};

/*========================================================
//触摸按键检测  主程序 长调用
//
=========================================================*/
void Key_Scan()
{
    u8 i;
    u16 Loop_Bit = 1;
    u16 Key = 0;

    if(K1_IO == 0)
    {
        Key |= 0x01;
    }

    if(K2_IO == 0)
    {
        Key |= 0x02;
    }

    for(i = 0; i < 16; i++)
    {
        if((Key_Lock & Loop_Bit) == 0)         //如果按键未锁定
        {
            if(Key & Loop_Bit)         //如果按键被按下,把相应位置位
            {
                Key_Count[i]++;
                if(Key_Count[i] >= Key_Threshold[i])
                {
                    Key_Count[i] = 0;
                    Key_Lock |= Loop_Bit;       //锁定按键
                    Key_Down |= Loop_Bit;       //触发按键
                }
            }
            else
            {
                Key_Count[i] = 0;
            }
        }
        else                                      //如果按键被锁定
        {
            if((Key & Loop_Bit) == 0)  //如果按键被释放,把相应为清零
            {
                Key_Count[i]++;
                if(Key_Count[i] >= Key_Threshold[i])
                {
                    Key_Count[i] = 0;
                    Key_Lock &= ~Loop_Bit;
                    Key_Up |= Loop_Bit;
                }
            }
            else
            {
                Key_Count[i] = 0;
            }
        }
        Loop_Bit <<= 1;
    }
}

/*
10毫秒调用一次
*/
void Key_Handle()
{
    //组合按键
    if((Key_Lock & (KEY1 | KEY2)) == (KEY1 | KEY2))
    {
    }

    //任意按键按下
    if(Key_Down)
    {
    }

    //按键按下触发--
    if(Key_Down & KEY1)
    {
        Key_Down &= ~KEY1;
    }
    //按键释放触发
    if(Key_Up & KEY1)
    {
        Key_Up &= ~KEY1;
    }

    //按键按下触发--
    if(Key_Down & KEY2)
    {
        Key_Down &= ~KEY2;
    }
    //按键释放触发
    if(Key_Up & KEY2)
    {
        Key_Up &= ~KEY2;
    }

    //按键按下触发--
    if(Key_Down & KEY3)
    {
        Key_Down &= ~KEY3;
    }
    //按键释放触发
    if(Key_Up & KEY3)
    {
        Key_Up &= ~KEY3;
    }

    //按键按下触发--
    if(Key_Down & KEY4)
    {
        Key_Down &= ~KEY4;
    }
    //按键释放触发--
    if(Key_Up & KEY4)
    {
        Key_Up &= ~KEY4;
    }

}

网友O:
消抖程序已经淘汰了,根本就不需要消抖,把按键检测程序放到间隔10ms以上的中断中,按键抖动小于10ms,间隔10ms以上的中断意味着抖动期间最多只会检测到一次,无论检测到0还是1都不影响结果。所以根本就不需要消抖,也不需要按键释放。按键释放程序会影响数码管显示,一按键数码管显示就停止了。

网友P(2019-12-25):
非常傻的一种消抖方式,建议不要用,延时消抖,期间什么都干不了

网友Q:
用定时器中断消抖比较好

网友R:
很有意思,很有值的学习的地方,下次项目可以试看看如何

网友S:
不放手是执行不了的,你的思路很对,但是还有改进的地方

网友T(2020-04-15):
引用 网友O:
消抖程序已经淘汰了,根本就不需要消抖,把按键检测程序放到间隔10ms以上的中断中,按键抖动小于10ms,间隔 ...

会检测错误吧,假如没有按下,中断的时候检测到了一次抖动是按下的,不就错误了嘛,还得用统计的方法吧

网友U:
玩玩可以,没多大意思。

网友V(2020-09-07):
引用 网友J:
前面检测的是按下
后面检测的松开

怎样检测松开的呢,新手,不是很懂,谢谢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怎样检测松开的呢,新手,不是很懂,谢谢

已经是有松手检测了,手不松i=0   for循环出不去。手松开之后经过i从0到100的延时出去执行按下要执行的任务。

网友X:
太老了,初学者用延时消抖,工程中基本都是按键状态机了,CPU占用资源少10-20ms调用一次就行

网友Y:
咋还讨论按键次消抖呢?马师傅按键消抖,吴师傅按键消抖,都是完美的方法,可以添加单触发,多触发,长按等

网友Z:
此时不能做其他事情,其应用会有局限性。

网友AA(2022-08-18):
做实验可以,实际应用效果不太好

网友AB:
确实很经典,如果将延时函数改为状态机方式进行计时的话,我想会使得代码效率更高。

网友AC:
不放手试一试有啥结果没?

网友AD(2023-04-07):
引用 网友O:
消抖程序已经淘汰了,根本就不需要消抖,把按键检测程序放到间隔10ms以上的中断中,按键抖动小于10ms,间隔 ...

实际上非常容易二次触发

网友AE:
引用 网友D:
兄弟 你不能这么想,按照这位楼主的思路,可以搞成不用傻傻的等啊,利用定时器中断不就行了吗   是不是

用电容,并0.1UF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Y:
咋还讨论按键次消抖呢?马师傅按键消抖,吴师傅按键消抖,都是完美的方法,可以添加单触发,多触发,长按等

把程序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