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298N驱动模块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8-05-22):
我想用L298N来实现调速,但是我的L298N调速模块的使能端ENA和ENB带的两个短接帽好像不能用,需要将两个使能端直接接到VCC上才可以用,在这里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A:
看一下这里,有L298N的详细说明https://blog.csdn.net/lele_silen ... 86766?locationNum=7

网友B:
高低电位差又问题

网友C:
使能口是要在高电平的时候,桥开关才打开,就像MOS管一样,对马达供电驱动,如果你接上发出pwm的io口,那么它的通断就是按一定占空比接通的(占空比就是在一个周期里导通占整个周期的百分比)这样就可以实现控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