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厨房定时报警系统源程序与proteus仿真设计等详细资料

楼主:
以51单片机为核心设计一个厨房定时报警器。具有倒计时计时,时间设置,完成蜂鸣器报警提示功能。系统主要由51单片机进行控制各个电路的配合,从而完成倒计时计时报警提示功能。电路包括: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按键设置电路,数码管显示电路,蜂鸣器报警电路。

51单片机做的厨房定时报警器的设计说明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z);
sbit P20=P2^0;             //数码管公共端1
sbit P21=P2^1;             //数码管公共端2
sbit P22=P2^2;             //数码管公共端3
sbit P23=P2^3;             //数码管公共端4
sbit FMQ=P1^4;                 //蜂鸣器
sbit zanting=P1^0;         //暂停
sbit qidong=P1^1;         //启动
sbit jia=P1^2;                 //加
sbit jian=P1^3;             //减
char time=100;                 //初值
char i=0,h;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0~9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y>0;y--);
}

void main()
{
        FMQ=1;    //关闭蜂鸣器
        EA=1;     //总中断开关
        ET0=1;    //开启计数
        ET1=1;    //开启计数
        TMOD=0X11;//计时器方式控制
        TR0=1;    //运行控制器
        TR1=1;    //运行控制器

        TH0=0x3c;
        TL0=0xb0; //初值重装

        TH1=0xec;
        TL1=0x78; //初值重装

        IT0=1;    //中断开启
        IT1=1;    //中断开启

        EX0=1;    //中断允许
        EX1=1;    //中断允许

        while(1);
}

void zhongt() interrupt 1
{
        TH0=0x3c;       //重装初值 50ms定时
        TL0=0xb0;
        h++;

        if(zanting==0)  //判断暂停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500);
                TR0=0;      //运行控制器
        }
        if(jia==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500);
                time++;
                while(jia == 0);
        }
        if(jian==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500);
                time--;
                while(jian == 0);
        }
        if(h==20)       //循环20次  延时1s
        {
            h=0;            //计数值复位
            time--;            //数减一
            if(time==0) //如果数为0时
            {
                        P0= led[0];                //显0
                        P2=0xff;                //位选全选,全显0
                while(1)
                    {
                                 FMQ=0;
                                  delay(50000);
                                  FMQ=1;
                                  delay(50000);
                          }
                }
        }
}

void zhont() interrupt 3
{
        TH1=0xf8;     //重装初值 高八位
        TL1=0x30;     //低八位        动态数码管延时2ms
        i++;

        if(qidong==0) //判断启动按键是否按下
        {
                TR0=1;
        }

        if(jia==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500);
                time++;
                while(jia == 0);

        }

        if(jian==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500);
                time--;
                while(jian == 0);
        }
        if(i==1)     //百位数码管
        {
                P20=0;
                P21=0;
                P22=0;
                P23=0;
                P0=led[time/1000];//位
                //delay(5);
               P20=1;
        }
        if(i==2)     //位数码管
        {
                P20=0;
                P21=0;
                P22=0;
                P23=0;
                P0=led[time/100%10];//百位
                //delay(5);
               P21=1;
        }
        if(i==3)     //十位位数码管
        {
                P20=0;
                P21=0;
                P22=0;
                P23=0;
                P0=led[time/10%10]; //十位
                //delay(5);
                P22=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