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发送引脚口的状态,但是一直没有数据发出来,麻烦看一下。

楼主(2018-05-22):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c = P1^1;
    }
    else
        TI = 0;
}
void SendOneByte(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网友A:
void InitUART(void)
void main(void)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void SendOneByte(c)
这四个函数是独立开来的,所以不会有数据发出来,因为单片机没有中断的话 ,优先执行主函数,就是main()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c = P1^1;
  SendOneByte(c);
    }
    else
        TI = 0;
}

你这么写 应该就能有数据发出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InitUART(void)
void main(void)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
void InitUART(void)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c)
{
   c = P1^1;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SendOneByte(c);
    }
    else
        TI = 0;
}

我怎么这个改了以后还是没有数据发送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include
unsigned char c;
void InitUART(void)

兄弟你的c值付的不对吧  你把P1值换成相应0x01  试一试  而且中断4  是指单片机有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时候才会进入的中断
  所以你把send函数加到中断中依然没有反应  试着加到main函数中

网友B: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include <reg51.h>

sbit state=P1^1;

void InitUART()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TH1;
        PCON = 0x00;
        EA = 1;
        ES = 1;
        TR1 = 1;
}

void SendOneByte(unsigned char c)
{
    SBUF = c;
    while(!TI);
    TI = 0;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while(1);
}

void UARTInterrupt() interrupt 4
{
        RI=0;
        state=~state;
        SendOneByte(state);
}

网友C:
注意上拉和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