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生成方波信号出现失真现象的问题

楼主(2018-05-22):
用51单片机定时器功能产生周期为1s占空比50%方波‘proteus仿真,为什么出现失真现象。

楼主: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i;
sbit out = P1^0;
void main()
{
        out = 0;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T0 = 1;
        EA = 1;
        TR0 = 1;
        while(1)
        {
                if(i ==  20)
                 {
                  i = 0;
                  out = !out;

                 }
        }

}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i++;
}
这是程序

网友A:
周期1s占空比50%方波
每半秒对输出端求反一次

网友B:
湿疹是外围硬件的问题

网友C:
可能是有干扰信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i;
sbit out = P1^0;

示波器选择开关放在DC就不失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