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的proteus仿真

楼主:
我用AD画的原理图,现在需要仿真,单片机为STC12C5A60S2.程序有,有没有能用proteus做个仿真的,有酬。可以再帖子里说,也可以联系qq59966990,备注51.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A(2018-05-22):
自己做一个类似的元器件就行了

网友B:
软件里没有的只能在实物上校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仿真软件里面没有 STC12C5A60S2,不能仿真

能用at89c51代替

网友E:
仿真里没有元器件
必须用别的代替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
也可以用at89c51
当然了最简单的是用实物来验证
可以更直观 更容易暴露出问题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仿真里没有元器件
必须用别的代替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

多谢  实物已经做出来了

网友F(2020-04-07):
请问楼主最后做出Proteus仿真了吗,我目前也是需要STC12做仿真,找不到元件库,想向楼主请教一下

网友G:
proteus中只有标准89C52,如果没有用到STC12A的特殊功能的话是可以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