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计算器,里面的晶振规格是多大?

楼主(2018-05-22):
想用51单片机做一个计算器,但是买器材的时候不知道晶振要多大的,哪位大哥告诉我一下

网友A:
晶振应是12MHZ

网友A:
里面的晶振是12MZH的

网友B:
建议用12MHZ的

网友C:
正解:查你所用的51单片机芯片的手册!
楼主的这一问好比是:下班了想去看电影,用哪支铅笔好?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用12M

网友E:
一般的  都用12m  就是11.09那个

网友F:
11.0592MHZ

网友G:
你可以用12MHZ的。。。现在51基本12就行

网友H:
正常是12M的高的有可能下载不进去

网友I:
11.0592MHz,12MHz

网友J:
一般使用12MHz的晶振,配合两个30pF的陶瓷电容构成晶振电路

网友K:
一般用12MHz的,之前做的时候都是12MHz

网友L:
晶振对计算器功能的影响不会太大,因此在单片机许可的晶振频率范围选择越大越好,这样反应速度会就会越快。

网友M:
一定是11.0592MHZ

网友N:
如果不用通信12mhz比较常用,需要串口通信时就要根据比特率选择晶振,一般波特率就选9600bit/s
就要用11.0592mhz的晶振。

网友O:
可以使i用12M晶振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正解:查你所用的51单片机芯片的手册!
楼主的这一问好比是:下班了想去看电影,用哪支铅笔好?

有道理

网友Q:
12MHz就可以

网友R:
你想做计算机和选用多大晶振没有任何联系,普通11.0592M,12M,都可以

网友S:
STC15单片机可以不用外部晶振,用内部晶振,设置为22.1184MHz

使用外部晶振,需要搭接电路,使用内部晶振,不仅少一个电路,还可以调节主频。
我个人是认为内部晶振好。

网友T:
一般11M就可以

网友U(2018-07-22):
不要晶振最好,直接用单片机内部的RC,4M够用.又不是做电子钟,不需要那么精确的定时

网友V:
一般情况下用12M 11.0592更准

网友W:
11.0592

网友X:
我建议你还是先了解单片机接

网友Y:
一般用12M

网友Z:
用12兆的比较好一些

网友AA(2018-08-21):
和晶振无关。

网友AB:
晶振用11.0592MHz的就好了 现在就在用这个

网友AC:
11.0592M的,一般建议用这个。

网友AD:
看你用的什么单片机了,一般是用12MHz的

网友AE:
11.0592 MHz 这个89岁

网友AF:
用12M的就行

网友AE:
12m就可以了

网友AG:
看芯片的能用最高频率是多少,比最高低一点就行了

网友AH:
主要取决于该单片机的型号,常用晶振为12mhz

网友AI:
记得用11.0592MHZ

网友AJ:
12M的比较好吧

网友AK:
11.56M或者是12M

网友AL:
一般用12MHZ

网友AM:
12MH就可以

网友AN:
11.0592或者12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