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线接收源码

楼主(2018-05-22):
通过中断方式接收红外线,并译出对应编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hwx=P3^3;   //定义红外接收脚,

code unsigned char 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P0段选,共阳数码管 0-9 a-f - 表
unsigned char code w[]={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P1位选,直接使用P1的8个端口进行8位选择

unsigned char l_tmpdate[4]={0,0,0,0};//显示管数据

unsigned char l_lhj[66];   //定义66位数组变量来存储接收的时间参数
void delay();                   //延时子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p);//数字的显示函数;lp为指向数组的地址

void main(void)     //入口函数
{
EA=1;    //首先开启总中断
EX1=1;    //开启外部中断 1
IT1=1;        // 设置成 下降沿触发方式
while(1){   //循环显示,接收都由中断处理
   display(l_tmpdate);
}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p)//显示
{
P2=w[5];
P0=~d[lp[0]];   //查表法得到要显示数字的数码段
delay();
//P0=0;     //清除显示,为下一位显示准备

P2=w[4];
P0=~d[lp[1]];
delay();
//   P0=0;

P2=w[2];
P0=~d[lp[2]];
delay();
//   P0=0;

P2=w[1];
P0=~d[lp[3]];
delay();
//P0=0;

}
void delay(void)         //空5个指令
{
unsigned char i=13;
while(i)
   i--;
}
void hongwai(void)   interrupt 2     //外部中断 1 ,INT1(P3^3)连接红外线接收IC数据脚
{
unsigned char i,j,tmp;
EX1=0;    //暂是关闭处断中断1,才能正常接收数据
j=33;    //传送一组数包括引导码1位,地址码8位加反码8位,指令码8位加反码8位,总共33位
i=0;    //从第一维数组开始
tmp=100;   //加八延时,按键消抖
while(tmp){
tmp--;
}
if(hwx){   //然后再检测红线接收脚是有数据接收,有继续,没有则退出
   EX1=1;
   return;
}
while(j){   //循环接收33位数据,为何我们用到66位数组,我们可以不接收高电平时间常数,只接低电平常数就
     //可以判断1或0了,在这里我们都接收,为串口调试软件接收计算波形
     //还有一点要知道,接收波形是反向,在没有接收时端口为高电平
   tmp=0;
   l_lhj[i]=1;   //时间量从1开始
   while(!hwx){ //检测高低电平的变化,累计低电平的持续时间
    l_lhj[i]++;   //没变继续加1
    delay();   //加入延时,是因为我们采用8位二进来存储,如果不加延时,时间量将计满
    tmp++;    //此变量为防止干扰带来的死循环,也就是低电平持续时间最长不超过250个延时
    if(tmp==250)
     break;
   }
   i++;
   tmp=0;
   l_lhj[i]=1;   //时间量从1开始
   while(hwx){   //检测高低电平的变化,累计高电平的持续时间
    l_lhj[i]++; //没变继续加1
    delay();   //同上
    tmp++;
    if(tmp==250)
     break;
   }
   i++;
   j--;
}
i=255;     //加入循环延时,抗干扰
while(i){
tmp=255;
while(tmp){
P0=0XF0;
tmp--;
}
i--;
}

tmp=0;
for(i=3;i<19;i++,i++){   //处理地址位,对低电平时间数据的数理,这里我们只处理地址码和指令码,引导码和反码我们就忽略
   tmp>>=1;     //右移一位,接收低电平在前
   if(l_lhj[i]>30)    //检测低电平时间超过30就确认为1
    tmp+=0x80;    //0x80=10000000
}
l_tmpdate[0]=tmp/16;   //分开2位以16进制显示
l_tmpdate[1]=tmp%16;

tmp=0;
for(i=35;i<51;i++,i++){   //同上,这里处理指令位
   tmp>>=1;
   if(l_lhj[i]>30)
    tmp+=0x80;
}
l_tmpdate[2]=tmp/16;
l_tmpdate[3]=tmp%16;
    EX1=1;
//再次启用外部中断1,为下一次接收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