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红外遥控器编码详解

楼主:
可以用于制作格力红外遥控器,这里边有它的编码定义。
格力小王子
一、基本信息:
型号:YB0F2
采用脉冲间距调制。

图1:示波器获取波形

报头脉冲:9ms
报头间距:4.5ms
载波频率:37.9KHz(38KHz)
码段1与码段2间距:20ms
“1”:脉宽,656us。间距,1640us。
“0”:脉宽,656us。间距,544us。

二、编码信息:
1-3位:模式
  • 送风:
图标:风扇。代码:110
  • 自动:
图标:循环箭头。代码:000
  • 除湿:
图标:水滴。代码:010
  • 制冷:
图标:雪花。代码:100
  • 制热:
图标:太阳。代码:001
4位(加68位):开机关机
开机:1
关机:068位取反。
5-6位:风速
一级:10
二级:01
三级:11
自动:00
73741(加65位):扫风
上下扫风110。第65位取反
左右扫风:101
上下左右:111
无扫风:000
8位:睡眠
睡眠:1
不睡眠:0
9-12位与65-68位:温度
制冷模式下:
温度
9-12位
65-68位
30
0111
1000
29
1011
0000
28
0011
1111
27
1101
0111
26
0101
1011
25
1001
0011
24
0001
1101
23
1110
0101
22
0110
1001
21
1010
0001
20
0010
1110
19
1100
0110
18
0100
1010
17
1000
0010
16
0000
1100
制热模式:
温度
9-12位
65-68位
30
0111
0010
29
1011
1100
28
1101
0100
27
1101
1000
26
0101
0000
25
1001
1111
24
0001
0111
23
1110
1011
22
0110
0011
21
1010
1101
20
0010
0101
19
1100
1001
18
0100
0001
17
1000
1110
16
0000
0110
吸湿模式:
温度
9-12位
65-68位
30
0111
0100
29
1011
1000
28
0011
0000
27
1101
1111
26
0101
0111
25
1001
1011
24
0001
0011
23
1110
1101
22
0110
0101
21
1010
1001
20
0010
0001
19
1100
1110
18
0100
0110
17
1000
1010
16
0000
0010
送风模式:
温度
9-12位
65-68位
30
0111
1100
29
1011
0100
28
0011
1000
27
1101
0000
26
0101
1111
25
1001
0111
24
0001
1011
23
1110
0011
22
0110
1101
21
1010
0101
20
0010
1001
19
1100
0001
18
0100
1110
17
1000
0110
16
0000
1010
13-20位:睡眠定时
时间
13-20位
0.5
10010000
1
00011000
1.5
10011000
2
00010100
2.5
10010100
3
00011100
3.5
10011100
4
00010010
4.5
10010010
5
00011010
5.5
10011010
6
00010110
6.5
10010110
7
00011110
7.5
10011110
8
00010001
8.5
10010001
9
00011001
9.5
10011001
10
01010000
10.5
11010000
11
01011000
11.5
11011000
12
01010100
12.5
11010100
13
01011100
13.5
11011100
14
01010010
14.5
11010010
15
01011010
15.5
11011010
16
01010110
16.5
11010110
17
01011110
17.5
11011110
18
01010001
18.5
11010001
19
01011001
19.5
11011001
20
00110000
20.5
10110000
21
00111000
21.5
10111000
22
00110100
22.5
10110100
23
00111100
23.5
10111100
24
00110010
0
00000000
21位:超强
超强:1
普通:0
22位:灯光
亮:1
灭:0
23位与25位:健康,换气
健康:10
换气:01
健康+换气:11
普通:00
24位:制冷模式下-干燥;制热模式下-辅热;
干燥:1
普通:0
45-46位:显示温度
不显示:00
显示:10
显示室内温度:01
显示室外温度:11
其他位:
除了293134位为“1”外,均为“0。其他位功能不详(遥控器无对应项)。
36位和69位分别是码段1和码段2的最后一位,无所谓“0”“1”。
三、其他说明
自动模式下只可以设置的项目有:风速123级、自动;上上下左右扫风;显示温度;灯光;睡眠定时(非睡眠)。其他项均不可以设置。此时温度不可设置,温度段的代码为:10011101

关机状态下,可以设置定时开机,代码与睡眠定时关机一样。也可以设置灯光。
制冷模式下,可以设置的项有:温度;扫风;健康换气,节能(仅在此状态下可以设置);风速;定时;超强;睡眠;灯光;温度显示。
除湿模式下,可以设置的项有:温度;扫风;健康换气;干燥;温度显示;定时;睡;灯光。
送风模式下,可以设置的项有:温度;风速;健康换气;扫风;温度显示;定时;灯光。
制热模式下,可以设置的项有:温度;风速;扫风;辅热;温度显示;定时;超强;睡眠;灯光。

MGQ 2012-04-14
1、 格力YB0F2红外信号命令格式
红外信号主要包括CMD1和CMD2两部分,其中CMD1包括35 位的命令 和一位停止位,CMD2包括32位的命令和一位停止位。
表格 1 CMD1
Bit:1~3
4
5~6
7
8
模式
开关机(CMD2 32bit取反)
风速
是否扫风
是否睡眠
9~12
13~16
温度
睡眠1
17~20
21
22
23
24
睡眠2
超强
灯光
健康
干燥/辅热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换气
0
0
0
1
0
1
0
33
34
35

0
1
0

表格 2 CMD2
Bit:1
2
3
4
5
6
7
8
上下扫风
0
0
0
左右扫风
0
0
0
9~10
11
12
13
14
15
16
显示温度
0
0
0
0
0
0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0
0
0
0
0
0
0
0
25
26
27
28
29~32
0
0
0
0
温度

网友A(2018-07-24):
好定西顶一下

网友B:
你好,请问空调红外编码发送到串口通信,那么33-40位是不是连在一起的?还是自从36位结束后,后面都是0代替,然后以37位为起点,重新开始?

网友C:
这个资源不错,谢谢楼主了!

网友D(2019-01-29):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E:
请问有没有yapof的编码格式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空调红外编码发送到串口通信,那么33-40位是不是连在一起的?还是自从36位结束后,后面都是0代替 ...

每一位都代表一个数据,你可以用38KHZ的红外接收管做一个示波器,用音频编缉软件显示波形,找一个格力遥控器一试,里面的编码全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没有yapof的编码格式啊?

用红外接收头和电脑音频软件做一个示波器,找一个遥控器,什么都清楚

网友G(2019-04-17):
为啥我实际测量温度那块65-68位于当前模式的对应不上,9-12位能对应

网友H:
呼叫楼主,呼叫楼主  有没有格力空调CAN通信报文协议,想做一个WIFI远程控制盒,当然我知道格力有卖WIFI远程控制盒,只是想自己制作一个玩一下。

网友I(2019-05-22):
请问楼主,第36位和第69位还需要表示吗??还是随便“0”或者“1”都可以

网友I:
请问楼主 36位和69位怎么表示???还是不需要表示?

网友J:
有没有定时开关的代码解析

网友K:
如果要lcd1602来显示发射的代码,应该怎么编译

网友L(2019-06-24):
写的挺好的,下载收藏下

网友M:
有用 顶一下

网友N(2019-07-25):
看明白了 得结合表格 一目了然 正在做空调自动值守...

网友O(2019-10-07):
楼主你温度的编码的表好像有错,我正在做的这个空调遥控器发送的温度的65~68位跟你的有点差别,比如制冷模式的16度对应的65~68位,我发送的是你的表中的18度对应的65~68位,其他每个温度的都是这样比你的多两度

网友P(2019-12-12):
家里的一台金挚空调遥控器丢了,想自己做一个,能够提供一下解码的思路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家里的一台金挚空调遥控器丢了,想自己做一个,能够提供一下解码的思路

你好!
自制空调遥控器一般都是要做成万能学习型的;
因为每个品牌空调编码都不一样,没有通用型;
给你一个链接,你看看,万能学习型遥控模块!

http://www.51hei.com/bbs/dpj-174569-1.html

网友R:
收了,好定西顶一下

网友S(2020-01-15):
引用 网友N:
看明白了 得结合表格 一目了然 正在做空调自动值守...

你这个项目做出来了吗

网友T(2020-05-30):
这人帖子不错,干货十足。

网友U:
收下     好用

网友V(2021-06-03):
很详细,希望有一天我能做一个。

网友W(2022-05-17):
楼主,可以把这个编码改成NEC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