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stm32平衡小车源码

楼主(2018-05-22):
修改的小车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t  turn_need;
int speed_need;

//红外遥控初始化
//设置IO以及定时器5的输入捕获
void Remote_Init(void)
{
        RCC->APB1ENR|=1<<3;           //TIM5 时钟使能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GPIOA->CRL&=0XFFFFFF0F;        //PA1 输入
        GPIOA->CRL|=0X00000080;        //上拉输入
        GPIOA->ODR|=1<<1;                //PA1 上拉

         TIM5->ARR=10000;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最大10ms溢出
        TIM5->PSC=71;                          //预分频器,1M的计数频率,1us加1.

        TIM5->CCMR1|=1<<8;                //CC2S=01         选择输入端 IC2映射到TI2上
         TIM5->CCMR1|=3<<12;          //IC2F=0011 配置输入滤波器 8个定时器时钟周期滤波
         TIM5->CCMR1|=0<<10;          //IC2PS=00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5->CCER|=0<<5;                 //CC2P=0        上升沿捕获
        TIM5->CCER|=1<<4;                 //CC2E=1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TIM5->DIER|=1<<2;           //允许CC2IE捕获中断
        TIM5->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5->CR1|=0x01;            //使能定时器5
MY_NVIC_Init(1,3,TIM5_IRQn,2);//抢占1,子优先级3,组2
turn_need=0;
speed_need=0;
}

//遥控器接收状态
//[7]:收到了引导码标志
//[6]:得到了一个按键的所有信息
//[5]:保留
//[4]:标记上升沿是否已经被捕获
//[3:0]:溢出计时器
u8         RmtSta=0;
u16 Dval;                //下降沿时计数器的值
u32 RmtRec=0;        //红外接收到的数据
u8  RmtCnt=0;        //按键按下的次数
//定时器5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u16 tsr;
        tsr=TIM5->SR;
        if(tsr&0X01)//溢出
        {
                if(RmtSta&0x80)//上次有数据被接收到了
                {
                        RmtSta&=~0X10;                                                //取消上升沿已经被捕获标记
                        if((RmtSta&0X0F)==0X00)RmtSta|=1<<6;//标记已经完成一次按键的键值信息采集
                        if((RmtSta&0X0F)<14)RmtSta++;
                        else
                        {
                                RmtSta&=~(1<<7);//清空引导标识
                                RmtSta&=0XF0;        //清空计数器
                        }
                }
        }
        if(tsr&(1<<2))//CC2IE中断
        {
                if(RDATA)//上升沿捕获
                {
                          TIM5->CCER|=1<<5;                                 //CC2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TIM5->CNT=0;                                        //清空定时器值
                        RmtSta|=0X10;                                        //标记上升沿已经被捕获
                }else //下降沿捕获
                {
                        Dval=TIM5->CCR2;                                //读取CCR1也可以清CC2IF标志位
                          TIM5->CCER&=~(1<<5);                        //CC2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if(RmtSta&0X10)                                        //完成一次高电平捕获
                        {
                                 if(RmtSta&0X80)//接收到了引导码
                                {

                                        if(Dval>300&&Dval<800)                        //560为标准值,560us
                                        {
                                                RmtRec<<=1;        //左移一位.
                                                RmtRec|=0;        //接收到0
                                        }else if(Dval>1400&&Dval<1800)        //1680为标准值,1680us
                                        {
                                                RmtRec<<=1;        //左移一位.
                                                RmtRec|=1;        //接收到1
                                        }else if(Dval>2200&&Dval<2600)        //得到按键键值增加的信息 2500为标准值2.5ms
                                        {
                                                RmtCnt++;                 //按键次数增加1次
                                                RmtSta&=0XF0;        //清空计时器
                                        }
                                 }else if(Dval>4200&&Dval<4700)                //4500为标准值4.5ms
                                {
                                        RmtSta|=1<<7;        //标记成功接收到了引导码
                                        RmtCnt=0;                //清除按键次数计数器
                                }
                        }
                        RmtSta&=~(1<<4);
                }
        }
        TIM5->SR=0;//清除中断标志位
}

//处理红外键盘
//返回值:
//         0,没有任何按键按下
//其他,按下的按键键值.
u8 Remote_Scan(void)
{
        u8 sta=0;
    u8 t1,t2;
        if(RmtSta&(1<<6))//得到一个按键的所有信息了
        {
            t1=RmtRec>>24;                        //得到地址码
            t2=(RmtRec>>16)&0xff;        //得到地址反码
             if((t1==(u8)~t2)&&t1==REMOTE_ID)//检验遥控识别码(ID)及地址
            {
                t1=RmtRec>>8;
                t2=RmtRec;
                if(t1==(u8)~t2)sta=t1;//键值正确
                }
                if((sta==0)||((RmtSta&0X80)==0))//按键数据错误/遥控已经没有按下了
                {
                         RmtSta&=~(1<<6);//清除接收到有效按键标识
                        RmtCnt=0;                //清除按键次数计数器
                }
        }
    return sta;
}

void red_con(void)
{
                u8 key;
        key=Remote_Scan();
        switch(key)
        {
                        case UP   : speed_need=100 ; LED0=!LED0;  break;
                        case DOWN : speed_need=-100; LED0=!LED0;  break;
                        case LEFT :        turn_need =3;        LED1=!LED1;  break;
                        case RIGHT:         turn_need=-3; LED1=!LED1; break;
                        case REST :         turn_need=0;speed_need=0;LED1=!LED1;LED0=!LED0;break;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