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神给一个霍尔测速 1602显示速度和里程的51程序 求帮助

楼主(2018-05-22):
(无正文)

网友A(2018-11-0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void timer0_int();
sbit LED=P3^7;
sbit E=P3^2;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3^1;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3^0;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nsigned char hour,minute,second;
unsigned char n,count;
unsigned long lengthbuf,lengthvalu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的共阴极七段管代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0~9的共阴极七段管代码带小数点
void Delay0(int Times);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x);
void delay()  //延时5U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bit Busy(void)     //读状态函数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
bit busy_flag = 0;
RS = 0;
RW = 1;
E = 1;
delay();
busy_flag = (bit)(P0 & 0x80);
E = 0;
return busy_flag;
}
void wcmd(unsigned char del)  //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
{
while(Busy());
RS = 0;
RW = 0;
E = 0;
delay();
P0 = del;
delay();
E = 1;
delay();
E = 0;
}
void wdata(unsigned char del)
///将数据字符ASCII码写入液晶
{
while(Busy());
RS = 1;
RW = 0;
E = 0;
delay();
P0 = del;
delay();
E = 1;
delay();
E = 0;
}
void L1602_init(void)   //初始化液晶模块
{
wcmd(0x38);  //功能设置8位字长2行5*7点阵
wcmd(0x0c);  //显示设置显示屏右移
wcmd(0x06);  //显示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wcmd(0x01);     //清屏命令
}

void L1602_string(unsigned char hang,unsigned char lie,unsigned char p)
//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
unsigned char a;
if(hang == 1) a = 0x80;      //显示在第一行
if(hang == 2) a = 0xc0;      //显示在第一行
a = a + lie -1;
wcmd(a);
wdata(p);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using 3     //中断用于构成时钟
{
n++;
if(n==100)
{
n=0;
  count++;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hour=0;
    }
   }
  }
   if(count==5)
     {
       count=0;
    lengthvalue=(TL1+TH1*256)*215-lengthbuf;
    lengthbuf=(TL1+TH1*256)*215;
     }
   TH0=0xd8;
   TL0=0xf0;
    }

int timer()             //以秒为单位计算运行总时间
{
   unsigned char a=100;
   unsigned char b;
   b=second+minute*60+hour*60*60;
return b;
}
void Delay0(int Time)                      //延时子程序
{
int i;
unsigned char j;
   for(i=0;i<Time;i++)
      {
       for(j=0;j<150;j++)
         {
          }
       }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x)       //在LED七段管中显示最高速度
{
unsigned  char slc;
unsigned char a,b,c,d;
slc=0xef;           //LED七段管选通
a= x/1000;
b=( x-a*1000)/100;
c=( x-a*1000-b*100)/10;
d= x%10;
  {
     P2=slc;           //分别将最大速度的各个位扫描显示
  slc=slc<<1;
  P1=Table[a];
  Delay0(10);
  P2=slc;
  slc=slc<<1;
  P1=Table1[b];
  Delay0(10);
  P2=slc;
  slc=slc<<1;
  P1=Table[c];
  Delay0(10);
  P2=slc;

  slc=slc<<1;
  P1=Table[d];
  Delay0(10);
  }
return;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0 ;
unsigned int v=0;      //运行速度
unsigned int vnow;      //当前速度
unsigned int a,b,c,d;     //分别显示速度的十位个位十分位 百分位 
unsigned long quanshu;     //定义车轮转动圈数
unsigned long
length,length1,length2,length3,length4,length5,length6;
unsigned int second1,second2,minute1,minute2,hour1,hour2;
L1602_init();
TMOD=0x51;    //定时器T0计数器T1允许外部中断T1工作方式01
    TH1=0x00;    //计数器T1高位装初值
    TL1=0x00;    //计数器T1低位装初值
    ET1=1;     //计数器0开中断
    TR1=1;     //计数器0开始工作
TH0=0XD8;    //T0设置时间常数
TL0=0XF0;
ET0=1;
EA=1;
TR0=1;
IT1=1;     //外部中断1请求触发方式
EX1=1;
P1=0X00;     //P1、P2口装初值用于LED七段管显示用
P2=0xff;
while(1)
{
quanshu=TL1+TH1*256;  //计算车轮旋转圈数
length=quanshu*215;  //骑行距离
                  //计算里程各个进位
length1=length/100000;
length2=(length-length1*100000)/10000;
length3=(length-length1*100000-length2*10000)/1000;
length4=(length-length1*100000-length2*10000-length3*1000)/100;
length5=(length-length1*100000-length2*10000-length3*1000-length4
*100)/10;
length6=length%10;
if(timer()>0)
v=length/timer();       //计算速度
    vnow=lengthvalue/5;       //计算当前速度5秒内
if(vnow>=695) LED=0;else LED=1;    //速度超过6.95m/s(即
Display(vnow);        //在LED七段管上显示当前速度5秒内速度
Delay0(20);
a=(v/1000);               //计算速度的各个进位
b=(v-a*1000)/100;
c=(v-a*1000-b*100)/10;
d=v%10;
second1=second/10;       //计算分秒时的十位与个位
second2=second%10;
minute1=minute/10;
minute2=minute%10;
hour1=hour/10;
hour2=hour%10;
L1602_string(1,1,'s');         //在LCD相应位置显示变量或者常量
L1602_string(1,2,'p');
L1602_string(1,3,'e');
L1602_string(1,4,'e');
L1602_string(1,5,'d');
L1602_string(1,6,' ');
L1602_string(1,7,'L');
L1602_string(1,8,'=');
L1602_string(1,9,length1+48);
L1602_string(1,10,length2+48);
L1602_string(1,11,length3+48);
L1602_string(1,12,length4+48);
L1602_string(1,13,'.');
L1602_string(1,14,length5+48);
L1602_string(1,15,length6+48);
L1602_string(1,16,'m');
L1602_string(2,1,a+48);
L1602_string(2,2,b+48);
L1602_string(2,3,'.');
L1602_string(2,4,c+48);
L1602_string(2,5,d+48);
L1602_string(2,6,'m');
L1602_string(2,7,'/');
L1602_string(2,8,'s');
L1602_string(2,9,hour1+48);
L1602_string(2,10,hour2+48);
L1602_string(2,11,':');
L1602_string(2,12,minute1+48);
L1602_string(2,13,minute2+48);
L1602_string(2,14,':');
L1602_string(2,15,second1+48);
L1602_string(2,16,second2+48);
while(i<2)           //LCD显示延迟
{delay();
i++; }
i=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