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测温,实物有问题,急求解决

楼主:
DS18B20测温报警时,液晶显示实时温度,超出上下限温度,声光报警,proteus仿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实物焊接好后,液晶显示温度会跳,就是如下图,00.0与实时温度来回跳,把声光报警关闭后,仿真还是没有问题,但是实物的话会一直显示00.0,且不会变,请教一下,这是为啥?急求急求!

网友A(2018-05-23):
18B20不能高温焊接,铬铁200多度, 点的时间长, 它就会坏, 最好用杜邦座连接,;再有检查连接线有没有错?

网友B:
应该不是DS18B20出问题了,因为低温或高温(我设置的温度阈值范围内)时,并没有出现问题,是实时显示温度,可是到了正常范围内,就会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