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一对一收发的STM32源码

楼主(2018-05-22):
本程序使用STM32F013ZET6编写
按下按键(PE3)为发送模式,按下另一按键(PE4)为接收模式
经实测,接收和发送之间的距离在无干扰的情况下,大约为30米。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This notice applies to any and all portions of this file
  * that are not between comment pairs USER CODE BEGIN and
  * USER CODE END. Other portions of this file, whether
  * inserted by the user or by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s
  * are owned by their respective copyright owners.
  *
  * COPYRIGHT(c) 2018 STMicroelectronics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1.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2.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      this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      and/or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3. Neither the name of STMicroelectronics nor the names of its contributors
  *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software
  *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 AND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 IMPLIED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 FOR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 DAMAG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 SERVICES;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 CAUSED AND ON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 OR TORT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 OF THIS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lcd.h"
#include "bsp_NRF24L01.h"
#include "string.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variables ---------------------------------------------------------*/
ADC_HandleTypeDef hadc3;

SPI_HandleTypeDef hspi2;

SRAM_HandleTypeDef hsram1;

/* USER CODE BEGIN PV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FSMC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ADC3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SPI2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USER CODE END PFP */

/* USER CODE BEGIN 0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FSMC_Init();
  MX_ADC3_Init();
  MX_SPI2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LCD_Init();
        HAL_SPI_MspDeInit(&hspi2);
        POINT_COLOR=RED;
        NRF24L01_SPI_Init();
        uint16_t ADCVALUE;
float wendu;
        uint8_t dianzi[8];
        uint8_t E3;
        uint8_t E4;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ADC开启、转换、显示到屏幕上
    HAL_ADC_Start(&hadc3);
                ADCVALUE=HAL_ADC_GetValue(&hadc3);
                wendu=(float )ADCVALUE/4096.0f*100;
                sprintf((char*)dianzi,"wendu:%f",wendu);
                LCD_ShowxNum(30,0,wendu,3,16,0);
                HAL_Delay(100);

//        //蜂鸣器报警
//                if(wendu<20)
//                {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8,1);
//                }
//                 else if(wendu>80)
//                {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8,1);
//                }
//                else
//                {
//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8,0);
//                }

                //将温度发送出去、通过按键控制收发
                if(        HAL_GPIO_ReadPin(GPIOE,GPIO_PIN_3)==0)
                { HAL_Delay(500);
                        if(HAL_GPIO_ReadPin(GPIOE,GPIO_PIN_3)==0)
                        {
                                E3=0;E4=1;
                        }
                }
          if(        HAL_GPIO_ReadPin(GPIOE,GPIO_PIN_4)==0)
                {HAL_Delay(500);
                        if(HAL_GPIO_ReadPin(GPIOE,GPIO_PIN_4)==0)
                        {
                                E4=0;E3=1;
                        }
                }

                if(E3==0&&E4==1)
                {LCD_Clear(WHITE);
                        while(HAL_GPIO_ReadPin(GPIOE,GPIO_PIN_4))
                        {
                                HAL_Delay(100);
                                HAL_ADC_Start(&hadc3);
                ADCVALUE=HAL_ADC_GetValue(&hadc3);
                wendu=(float )ADCVALUE/4096.0f*100;
                sprintf((char*)dianzi,"wendu:%f",wendu);
                                //
                NRF24L01_TX_Mode();
                NRF24L01_TxPacket(dianzi);
                if(NRF24L01_TxPacket(dianzi)==TX_OK)
                {
                        LCD_ShowString(90,90,200,200,16,(uint8_t*)"success");
                        LCD_ShowxNum(30,0,wendu,3,16,0);
                        NRF24L01_CE_HIGH();
                }
                else
                {
                  LCD_ShowString(30,120,200,200,16,(uint8_t*)"fail");
                        LCD_ShowxNum(30,0,wendu,3,16,0);
                }
                        }

//                else
//                { LCD_Clear(WHITE);
//                  LCD_ShowString(30,120,200,200,16,(uint8_t*)"fail");
//                        LCD_ShowxNum(30,0,wendu,3,16,0);
//                }

         }

                if(E4==0&&E3==1)
                { LCD_Clear(WHITE);
                        while(HAL_GPIO_ReadPin(GPIOE,GPIO_PIN_3))
                        {
                HAL_Delay(100);
                HAL_ADC_Start(&hadc3);
                ADCVALUE=HAL_ADC_GetValue(&hadc3);
                wendu=(float )ADCVALUE/4096.0f*100;
                sprintf((char*)dianzi,"wendu:%f",wendu);
                                //
                NRF24L01_RX_Mode();
                NRF24L01_RxPacket(dianzi);
                LCD_ShowString(90,90,200,200,16,dianzi);
                NRF24L01_CE_HIGH();
                LCD_ShowxNum(30,0,wendu,3,16,0);
                }

//                else
//                {
//                LCD_ShowString(30,120,200,200,16,(uint8_t*)"FAIL");
//                }
                }

//
//                else
//                {
//                LCD_ShowString(30,150,200,200,16,(uint8_t*)"link");
//
//                }
//

        }}
  /* USER CODE END 3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ADC;
  PeriphClkInit.AdcClockSelection = RCC_ADCPCLK2_DIV6;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the Systick interrupt time
    */
  HAL_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Configure the Systick
    */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SysTick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 ADC3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ADC3_Init(void)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mmon config
    */
  hadc3.Instance = ADC3;
  hadc3.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3.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3.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3.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3.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3.Init.NbrOfConversion = 1;
  if (HAL_ADC_Init(&hadc3)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1CYCLE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3, &sConfig)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SPI2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SPI2_Init(void)
{

  /* SPI2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hspi2.Instance = SPI2;
  hspi2.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2.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2.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IT;
  hspi2.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2.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2.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2.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hspi2.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2.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2.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2.Init.CRCPolynomial = 10;
  if (HAL_SPI_Init(&hspi2)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 Configure pins as
        * Analog
        * Input
        * Output
        * EVENT_OUT
        * EXTI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E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G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0|BEEP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G,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s : PE3 PE4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B0 BEEP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BEEP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G6 PG7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 : PG8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

}

/* FSMC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FSMC_Init(void)
{
  FS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Timing;

  /** Perform the SRAM1 memory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
  hsram1.Instance = FSMC_NORSRAM_DEVICE;
  hsram1.Extended = FS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 hsram1.Init */
  hsram1.Init.NSBank = FSMC_NORSRAM_BANK4;
  hsram1.Init.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_ADDRESS_MUX_DISABLE;
  hsram1.Init.MemoryType = FSMC_MEMORY_TYPE_SRAM;
  hsram1.Init.MemoryDataWidth = FS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
  hsram1.Init.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
  hsram1.Init.WrapMode = FSMC_WRAP_MODE_DIS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_TIMING_BEFORE_WS;
  hsram1.Init.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_OPERATION_EN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 = FSMC_WAIT_SIGNAL_DISABLE;
  hsram1.Init.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_MODE_DISABLE;
  hsram1.Init.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_WAIT_DISABLE;
  hsram1.Init.WriteBurst = FSMC_WRITE_BURST_DISABLE;
  /* Timing */
  Timing.AddressSetupTime = 15;
  Timing.AddressHoldTime = 15;
  Timing.DataSetupTime = 255;
  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15;
  Timing.CLKDivision = 16;
  Timing.DataLatency = 17;
  Timing.AccessMode = FSMC_ACCESS_MODE_A;
  /* ExtTiming */

  if (HAL_SRAM_Init(&hsram1, &Timing, NULL) != HAL_OK)
  {
    _Error_Handler(__FILE__, __LINE__);
  }

……………………

网友A:
因为缺少原理图此贴先不送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缺少原理图此贴先不送积分

原理。。。好吧,这个是我的疏忽

楼主:
我要补充原理么,好吧
两个无线模块想要通信,首先收发要用同一个频率。
其次,收发地址是已经默认的,无需修改,只要引用就好。
然后,一个模块(A)工作在发送模式,一旦另一个模块接收到这个数据包,会给A一个信号,表示已经通信成功,两者就可以正常通信啦。

网友B:
可以具体说说嘛
你这个是用24l01传送温度数据 如果我想加一些别的功能 你有啥建议吗
我最近也在尝试着做32的无线传输和通讯
希望你可以给我一点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具体说说嘛
你这个是用24l01传送温度数据 如果我想加一些别的功能 你有啥建议吗
我最近也在尝试着做3 ...

可以传输你想要的数据,只要收发在同一个频率,两者即可实现通信

楼主:
可以互相传输你想传输的数据,未必只是温度,我只是拿温度来做实验,你也可以用别的

网友C:
很好,希望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