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数组合并问题
关闭

楼主(2018-05-22):
再来求教数组问题,目前有一个数组为unsigned char code【】={1,2,3,4,5,6,7,8,9......100}需要合并数组里面的每两个元素,成为一个unsigned int型数组,结果 为unsing int 数组里面的每个原始是unsigned char数组的两个元素顺序组成的unsing int code【】={1+2,   3+4,    5+6......   99+100}  请高手不吝指点一下

网友A:
unsigned char code1[]={1,2,3,4,5,6,7,8,9......100};
unsigned int code2[]={};
for(unsigned char i=0;i<50;i++)
{
     code2[i]=(unsigned int)code1[i*2]+(unsigned int)code1[i*2+1];
}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unsigned int x;
x=(table[i]<<8)|table[i+1];或以2维数组的形式应用unsigned char code table[50][2]{1,2,3,4,5,6,7,8,9......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unsigned char code1[]={1,2,3,4,5,6,7,8,9......100};
unsigned int code2[]={};
for(unsigned char i ...

是的,刚刚自己搞定,谢谢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自己搞定,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