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2相4线步进电机,按键如何控制?

楼主(2018-05-22):
各位好呀
我想通过51单片机 298n驱动控制2相4线步进电机
用的是8拍 0.9度步距角
我现在想通过按键  按一下动一下(就是一个脉冲一个脉冲的走),松开按键就不动
1.    void zrun()// 正转运行
2.    {
3.       uchar z;
4.       for(z=0;z<8;z++)
5.           {
6.             P1=runz[z];
7.             delay(y);//3.75ms
8.           }
9.    }

因为现在的程序是按下后,电机肯定要转8拍 也就是7.2度才停下。
如果把延时加长,那启动频率肯定低了,原理上应该电机不会动了
这个程序怎么改 ?

网友A:
建议看一看PWM  打个比方  用定时器模式2  启动定时器中断  设置一个a值  再设定一个i值
在中断程序中当a>i时候  就是你说的3.75ms时候  这个时候让  P1管脚输出有效电平就可以
  觉得理论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