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怎么学?小白求助!

楼主(2018-05-22):
想请教大神Quartus II 如何进行学习,本人小白一枚!

网友A:
fpga的东西来单片机的论坛上问啊?
quartus只是一个工具,就像keil一样。学keil,其实就是学C51的编写思路,所以同样的,学quartus就是学Verilog的编写吧
那么就简单了,借这方面的书或者视频,自己动手做实例,用好modsim慢慢搞吧

网友B:
看官方手册

网友C:
学好Verilog就好了

网友D:
Quartus II 只是编程工具,先要学好FPGA的编程语言vhdl

网友E:
最好还是买本教材回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