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一个整数计算器 求思路

楼主(2018-05-22):
单片机设计一个整数计算器
要求七位数码管显示,使用2x8键盘,实现三位数的加减乘除运算。急急急,没有思路。

网友A:
http://www.51hei.com/bbs/dpj-77584-1.html  这个是论坛里面的资源 你可以看一看

网友B:
数字键(个位n=n+x,十位n=n+x*10,百位n=n+x*100),符号键(+),数字键(个位m=m+x,十位m=m+x*10,百位m=m+x*100),等号键(m+n)。计算下一道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