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时蜂鸣器不响

楼主:
我的蜂鸣器电路如图所示
GPIO接单片机的P3.7口
我设计的蜂鸣器程序为
sbit buzzer =P3^7;
void beep()
{
     buzzer = 0;
     uchar x;
     for(x=1000;x>0;x--)
}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A(2018-05-22):
f蜂鸣器得有频率才响吧

网友B:
你看一下你的电路图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蜂鸣器得有频率才响吧

需要设置蜂鸣器频率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你的电路图是否有问题

我电路其他部分功能都可以实现,就蜂鸣器不响

网友D:
电路图没有问题。蜂鸣器是脉冲驱动,高低电平交替发声。speaker = ~speaker加延时就可以啦!

网友D:
蜂鸣器应该用高低电平来驱动,不是低电平。buzzer = 0;delay(200);buzzer = ~buzzer就可以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蜂鸣器应该用高低电平来驱动,不是低电平。buzzer = 0;delay(200);buzzer = ~buzzer就可以啦

我用的是有源蜂鸣器,应该只用给一个低电平就好,不需要脉冲信号

网友E(2021-06-26):
下载有源蜂鸣器仿真的工程文件,测试成功:http://www.51hei.com/bbs/dpj-2092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