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步进电机的源程序

楼主(2018-05-22):
自己做的小项目代码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CCW[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逆时钟旋转相序表
uchar code CW[8]= {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    //正时钟旋转相序表
sbit K1=P3^5;  //反转按键
sbit K2=P3^3;  //正转按键
sbit K3=P3^1;  //反转按键
sbit K4=P3^0;  //正转按键
sbit K5=P3^2;  //正转按键
void delaynms(uint aa)
{
        uchar bb;
        while(aa--)
        {
                for(bb=0;bb<115;bb++);     //1ms基准延时程序
        }
}

void motor_ccw(void)
{    uchar i,j;
         for(j=0;j<8;j++)    //电机旋转一周,不是外面所看到的一周,是里面的传动轮转了一周
         {
         for(i=0;i<8;i++)  //旋转45度
         {     P1=CCW[i];
                    delaynms(10);   //调节转速
         }
         }
}

void motor_ccw0(void)
{    uchar i,j;
         for(j=0;j<8;j++)    //电机旋转一周,不是外面所看到的一周,是里面的传动轮转了一周
         {
         for(i=0;i<8;i++)  //旋转45度
         {     P0=CCW[i];
                    delaynms(10);   //调节转速
         }
         }
}

void motor_cw(void)
{    uchar i,j;
        for(j=0;j<8;j++)
        {
        for(i=0;i<8;i++)  //旋转45度
        {     P1=CW[i];
                  delaynms(10);   //调节转速
        }
        }
}

void motor_cw0(void)
{    uchar i,j;
        for(j=0;j<8;j++)
        {
        for(i=0;i<8;i++)  //旋转45度
        {     P0=CW[i];
                  delaynms(10);   //调节转速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r;
        uchar N=1;          //因为步进电机是减速步进电机,减速比的1/64 ,
                                                 //所以N=64时,步进电机主轴转一圈
        while(1)
        {
                if(K1==0)
                {for(r=0;r<N;r++)
                   motor_ccw();  //电机逆转
                }
                else if(K3==0)
                {for(r=0;r<N;r++)
                   motor_ccw0();  //电机逆转
                }
                else if(K2==0)
                {for(r=0;r<N;r++)
                                        motor_cw();   //电机反转
                }
                else if(K4==0)
                {for(r=0;r<N;r++)
                                        motor_cw0();   //电机反转
                }
        else if(K5==0)
                {for(r=0;r<N;r++)
                                        motor_cw0();   //电机反转
                }
            else     P1=0xf0;    //电机停止
        }
}

网友A(2018-10-14):
楼主,这个是基于51的还是stm32的程序??

网友B(2018-12-10):
没有主程序,要下载的才是全的吗?这个转法,每45度一个绕组供电,不知道改为每次多个绕组供电,力会不会更大一点跜

网友C(2019-01-17):
看一下。明天我要用

网友D:
程序思路不错,但没有细分控制,运行起来容易失步,平稳性不会太好,噪音也会比较大,如果能加以改进会更好些。建议加入细分和起步的梯形或S型控制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