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小车测距避障并调速的源码

楼主(2018-05-22):
  简单的编程  ,使用51单片机STC89C52进行编程,  期间用到1个超声波HC-SR04, 1个电机驱动模块L298N    实现了  简单的避障和 调速的功能,

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NA_pwm = P2^6;    //PWM信号端
sbit ENB_pwm = P2^7;    //PWM信号端

sbit L298N_INA = P1^0;
sbit L298N_INB = P1^1;
sbit L298N_INC = P1^2;
sbit L298N_IND = P1^3;

sbit Trlg1 = P2^0;
sbit Echo1 = P2^1;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int  time = 0;        //传输时间
unsigned long S = 0;           //距离
bit flag = 0;                  //超出测量范围标志位

void delay(uint z)        //毫秒级延时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
                for(y = 114; y > 0 ; y--);
          }
}
void Delay10us_CSB(uchar i)   //10us延时函数 超声波模块使用
{
        uchar j;
        do
          {
             j = 10;
             do
                 {
                _nop_();
                    _nop_();
             }
                    while(--j);
        }
               while(--i);
}

void Go_forward()
{
    push_val_left=4;
    push_val_right=4;
    L298N_INA = 0;
    L298N_INB = 1;
    L298N_INC = 1;
    L298N_IND = 0;

}

void Go_back()
{
    push_val_left=4;
    push_val_right=4;
    L298N_INA = 1;
    L298N_INB = 0;
    L298N_INC = 0;
    L298N_IND = 1;
}

void Go_left()
{
    push_val_left=3;
    push_val_right=3;
    L298N_INA = 0;
    L298N_INB = 1;
    L298N_INC = 1;
    L298N_IND = 1;
}
/*
void Go_right()
{
    push_val_left=3;
    push_val_right=3;
    L298N_INA = 1;
    L298N_INB = 0;
    L298N_INC = 0;
    L298N_IND = 0;
}
*/
void Stop()
{
    L298N_INA = 0;
    L298N_INB = 0;
    L298N_INC = 0;
    L298N_IND = 0;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ENA_pwm=1;
                else
                        ENA_pwm=0;
                if(pwm_val_left==10)            //  0~10  ,  0最小,10最大
                        pwm_val_left=0;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ENB_pwm=1;
                else
                        ENB_pwm=0;
                if(pwm_val_right==10)           //  0~10  ,  0最小,10最大
                        pwm_val_right=0;
}
                            /*定时器1中断输出PWM信号*/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10)/256;
        TL1=(65536-10)%256;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CSB_module()
{
        Trlg1=1;
        Delay10us_CSB(10);
        Trlg1=0;
}
                             /*计算超声波所测距离并显示*/
void Conut()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float)(time*1.085)*0.17;     //算出来是MM
        if((S>=7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
        {
                flag=0;
        }
}

void  bizhang()
{
        if(S > 100)//设置避障距离(单位毫米)
        {
                Go_forward();

        }
        else
        {
                        Stop();
                     delay(20);
                     Go_back();
                     delay(30);
                     Go_left();
        }
}

void main()
{
        Stop();
        delay(1000);//延时1秒

        TMOD |= 0x20;//定时器1工作模式2,8位自动重装。用于产生PWM
        TMOD |= 0x01;//定时器0工作模块1,16位定时模式。T0用测ECH0脉冲长度
        TH1 = 220; //
        TL1 = 220; //100HZ T1
        TH0 = 0;
        TL0 = 0;//T0,16位定时计数用于记录ECHO高电平时间
        ET1 = 1;//允许T1中断
        ET0 = 1;//允许T0中断
        TR1 = 1;//启动定时器1
        EA  = 1;//启动总中断
        while(1)
        {
                 CSB_module();        //启动超声波测距
                 while(!Echo1);        //当(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1);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距离
                 bizhang();           //避障
                 delay(30);
          }
}

﹌信念。 + 5 赞一个!

网友A(2018-06-25):
能测速吗

网友B(2019-04-13):
终于靠谱了

网友C(2019-05-26):
有没有使用51单片机STC89C51进行编程的

网友C:
哥,能不能仔细解释下,许多地方看不懂

网友D(2019-07-16):
这个可读性不错

网友E:
备注很详细,资料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F(2020-04-27):
很详细,对于学习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G(2021-01-30):
这个资料不错奥,谢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使用51单片机STC89C51进行编程的

这个也可以用

网友H:
收下研究了,谢谢!

网友I(2021-10-20):
有红外的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