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控制智能车设计报告 含源码

楼主(2018-05-22):
  •          前言
  •          方案设计与论证
    • 控制器模块选取
    • 电机模块选取
    • 电机驱动器模块选取
    • 电源模块选取
  •          硬件设计
    • 主控系统
    • 电机模块
    • 电机驱动模块
    • 电源模块
    • 按键模块
  •          软件设计
    • 直行设计
    • 转弯设计
  •          调试中存在的问题
  •          参考文献

一、前言:

随着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关于汽车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受人关注。全国电子大赛和省内电子大赛几乎每次都有智能小车这方面的题目,全国各高校也都很重视该题目的研究。可见其研究意义很大。本设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的,指导教师已经有充分的准备。本题目是结合科研项目而确定的设计类课题。我们设计的智能电动小车该具有圆形运行、三角形运行、矩形运行和三者一起运行的功能。都是运行一循环自动停车。

根据题目的要求,确定如下方案:在现有玩具电动车的基础上,加了四个按键,实现对电动车的运行轨迹的启动,并将按键的状态传送至单片机进行处理,然后由单片机根据所检测的各种按键状态实现对电动车的智能控制。

这种方案能实现对电动车的运动状态进行实时控制,控制灵活、可靠,精度高,可满足对系统的各项要求。本设计采用STC89C52单片机。以STC89C52为控制核心,利用按键的动作,控制电动小汽车的轨迹。实现四种运行轨迹。STC89C52是一款八位单片机,它的易用性和多功能性受到了广大使用者的好评。

二、方案设计与论证

    • 控制器模块选取

我们采用STC公司的STC89S52单片机作为主控制器,STC公司的单片机内部资源比起ATMEL公司的单片机来要丰富的多,它在5V供电情况下,最多支持80M晶振、且内部有512B的RAM数据存储器、片内含8k空间的可反复擦些1000次的Flash只读存储器、1K的EEPROM、8个中断源、4个优先级、3个定时器、32个IO口、片机自带看门狗、双数据指针等。但是不兼容Atmel。

从方便使用的角度考虑,我们选择了此方案

    • 电机模块选取

采用普通直流电机。直流电机运转平稳,精度有一定的保证。直流电机控制的精确度虽然没有步进电机那样高,但完全可以满足本题目的要求。通过单片机的PWM输出同样可以控制直流电机的旋转速度,实现电动车的速度控制。并且直流电机相对于步进电机价格经济。

    • 电机驱动器模块选取

采用电机驱动芯片L298N。L298N为单块集成电路,高电压,高电流,四通道驱动,可直接的对电机进行控制,无须隔离电路。通过单片机的I/O输入改变芯片控制端的电平,即可以对电机进行正反转,停止的操作,非常方便,亦能满足直流减速电机的大电流要求。调试时在依照芯片手册,用程序输入对应的码值,能够实现对应的动作。

    • 电源模块选取

在本系统中,需要用到的电源有单片机的5V,L298N芯片的电源5V和电机的电源7-15V。所以需要对电源的提供必须正确和稳定可靠。用9V的锌电源给前、后轮电机供电,然后使用7805稳压管来把高电压稳成5V分别给单片机和电机驱动芯片供电。因此为了方便,这里我们采用12V电源给电机供电,再用7805转换成5V电源给单片机使用。

三、硬件设计

              小车采用四轮驱动,一侧的前后两个车轮共用一个电机驱动,另外两个前后轮共用一个驱动,调节左右车轮转速从而达到控制转向的目的。

系统结构框图

3.2、电机驱动模块

              L298N驱动直流电机,它靠两个引脚控制一个电机的运动。小车采用四轮驱动,小车两侧的电机短接起来各接到L298N的一个输出端。通过调制两边轮子的转速或正反转来达到控制小车转向的目的。芯片引脚和功能如图1,驱动电路如图2。

EN A(B)

IN1(IN3)

IN2(IN4)

电机运行情况

H

H

L

正转

H

L

H

反转

H

同IN2(IN4)

同IN2(IN4)

快速停止

L

X

X

停止

将L298N的IN0、1、2、3,接到P2.5到P2.2上,ENA、ENB接到P2.1、P2.0.

四个按键接到P1.0~P1.3.

3.3、电机模块

电机模块采用2块电机同时驱动,分别接到L298N的两个输出端。

3.4、电源模块

采用一片HT7550电压稳压5V后给单片机系统和其他芯片供电。

该电源模块的功能是把6伏锌锰干电池通过HT7550转换为5伏电压,向单片机、逻辑芯片供电。考虑到如果用电池组同时向电机和芯片供电时,由于驱动电机所需电流较大,容易影响对芯片的供电,因此我们决定电池组单独对驱动电机供电

,四节1.5V的南孚电池对其供电。

    • 按键模块

本系统添加4个按键,用来选择控制小车。并接于P2.0到P2.3口上。

四、软件设计

4.1、小车直行设计:

              若要求小车直走,这需要给4个电机正转命令。根据L298N芯片手册

EN A(B)

IN1(IN3)

IN2(IN4)

电机运行情况

H

H

L

正转

H

L

H

反转

H

同IN2(IN4)

同IN2(IN4)

快速停止

L

X

X

停止

4.2、小车转弯设计:

              若要求小车转弯,需要给一侧电机正转,一侧电机反转或者不旋转。

4.3、小车调速设计:

              若要求车调速,只需用PWM来控制L298N的ENA和ENB就可以对小车进行调速。这里我使用定时器T0的工作模式2自动重装。并赋初值              TH0=0xf6;TL0=0xf6;

C语言源代码实现:

<font color="rgb(0, 0, 0)">#include<reg52.h>
sbit IN1=P2^5;
sbit IN2=P2^4;
sbit IN3=P2^3;
sbit IN4=P2^2;
sbit ENA=P2^1;
sbit ENB=P2^0;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aa);
void delay2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n;
    for(c=167;c>0;c--)
        for(b=39;b>0;b--)
            for(a=152;a>0;a--);
    for(n=1;n>0;n--);
}
void yuan()
{
while(1)
{
              unsigned int i;
              IN1=1;
              IN2=0;
              IN3=1;
              IN4=0;
              for(i=0;i<400;i++)
              {
              delay(3);
              ENA=~ENA;
              }               } }
void juxing()
{
while(1)
{
unsigned int i;
              IN1=1;
              IN2=0;
              IN3=1;
              IN4=0;
              for(i=0;i<200;i++)
              {
              delay(1);
    ENA=~ENA;
              ENB=~ENB;
              }
              delay2s();
              IN1=1;
              IN2=0;
              IN3=0;
              IN4=0;
              for(i=0;i<40;i++)
              {
              delay(10);
              ENA=~ENA;
              }
              IN1=1;
              IN2=0;
              IN3=1;
              IN4=0;
                            for(i=0;i<200;i++)
              {
              delay(1);
    ENA=~ENA;
              ENB=~ENB;
              }
                            delay2s();
              IN1=1;
              IN2=0;
              IN3=0;
              IN4=0;
              for(i=0;i<40;i++)
              {
              delay(10);
              ENA=~ENA;
              }
              IN1=1;
              IN2=0;
              IN3=1;
              IN4=0;
    for(i=0;i<200;i++)
              {
              delay(1);
    ENA=~ENA;
              ENB=~ENB;
              }
                            delay2s();
              IN1=1;
              IN2=0;
              IN3=0;
              IN4=0;
              for(i=0;i<40;i++)
              {
              delay(10);
              ENA=~ENA;
              }
              IN1=1;
              IN2=0;
              IN3=1;
              IN4=0;
              for(i=0;i<200;i++)
              {
              delay(1);
    ENA=~ENA;
              ENB=~ENB;
              }
                            delay2s();
              IN1=1;
              IN2=0;
              IN3=0;
              IN4=0;
              for(i=0;i<40;i++)
              {
              delay(10);
              ENA=~ENA;
              }
              IN1=0;
              IN2=0;
              IN3=0;
              IN4=0;
              }              }
void sanjiao()
{
    while(1)
{
              unsigned int i;
              IN1=1;
              IN2=0;
              IN3=1;
              IN4=0;
              for(i=0;i<200;i++)
              {
              delay(1);
    ENA=~ENA;
              ENB=~ENB;
              }
              delay2s();
              IN1=1;
              IN2=0;
              IN3=0;
              IN4=0;
              for(i=0;i<70;i++)
              {
              delay(10);
              ENA=~ENA;
              }
              IN1=1;
              IN2=0;
              IN3=1;
              IN4=0;
              for(i=0;i<200;i++)
              {
              delay(1);
    ENA=~ENA;
              ENB=~ENB;
              }
              delay2s();
              IN1=1;
              IN2=0;
              IN3=0;
              IN4=0;
              for(i=0;i<70;i++)
              {
              delay(10);
              ENA=~ENA;
              }
              IN1=1;
              IN2=0;
              IN3=1;
              IN4=0;
                            for(i=0;i<200;i++)
              {
              delay(1);
    ENA=~ENA;
              ENB=~ENB;
              }
              delay2s();
              IN1=1;
              IN2=0;
              IN3=0;
              IN4=0;
              for(i=0;i<70;i++)
              {
              delay(10);
              ENA=~ENA;
              }
              IN1=0;
              IN2=0;
              IN3=0;
              IN4=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aa)
{
while(aa--);
}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yuan();
while(!key1);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juxing();
while(!key2);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sanjiao();
while(!key3);
}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while(1)
{
IN1=1;
IN2=0;
IN3=0;
IN4=0;
}}}}}</font>

调试中出现的问题
转向时间需要慢慢调,时间长,旋转弧度大;时间短,旋转弧度小。
直行时,由于每个电机的性能不一样,导致两侧占空比一样时,小车会存在转弯,这样需要微调占空比。
出现单片机供电不足的现象,需要增加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