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会淘汰吗?现在dsp使用越来越方便,dsp有没有可能取代单片机

楼主(2018-05-23):
当DSP软件使用越来越方便,但程序比单片机复杂,但单片机的代码单一固定,是否会淘汰。

网友A:
技术总在进步中,但“单片机”,不会淘汰,至少在短短几年内,不会淘汰,也不会被DSP简单地取代。
一方面,当前社会,无论社会分工,还是技术本身,都是在不断地细化过程中,很难用一个完全去取代另一个。DSP、单片机,各有其特点,比如,单片机目前可以做的很小,很专一,很省电,所以可以应用地很分布,甚至遍布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举个例子,在几毛钱成本的玩具里,甚至每一颗LED的颗粒里面,都可以内置一个单片机,去实现相对灵活多变的应用,DSP,很难有这么简略的配置。
另一方面,技术本身也在融合,也就是说,现在的DSP,已经不单纯是过去传统意义上的数字信号处理器了,而是慢慢在加入以前单片机的成分;同样,高端的单片机,也有扩展了DSP的处理能力。
因此,不论从技术还是从市场,不论从低端到高端,都不能简单地说,”单片机会淘汰“

网友B:
暂且不谈dsp与单片机吧
微机原理这门课,有的还是用8086这种东西。当我还是个萌新的时候,我还曾经去问老师要两块8253,被他教育一顿说这东西20年前就跟8086一起淘汰了,只是作为原理讲解这个东西很经典,很适合入门学习,但是实际使用并不会去用8253
所以,我认为8086在商业上被淘汰了,但是在授课的层面来说并没有,甚至还是主流

单片机,就拿最简单的51来讲,我觉得他的泛用性比8086强吧,因此授课层面来讲很难淘汰。由于很多人通过51来入门,参加一些竞赛,做一些小课题用这个还是挺适合的。比如说对于一个大三的学生要去参加某比赛,已经掌握了51,你非要他去用stm做他还不一定愿意吧。
所以,我觉得不从商业的角度来讲,51不会淘汰。更不必说stm32,nxp的一些单片机了

网友C(2019-02-21):
楼主是不是搞反了啊,应该是DSP逐渐被淘汰吧!~~
我们公司产品中的dsp芯片的东西逐渐都被替换了,现在基本没了。
低端的算法部分全部换成了stm32f4系列,stm32f4内部就集成了dsp,图像处理等复杂的算法地方全部换成了FPGA了。
我觉得dps一直处于一个很尴尬境界,高端场所的用不上,低端场所的又嫌贵。想想一个stm8单片机才两三块钱,国产山寨51才1块多,dsp低端的也要个几十块钱,老板用dsp真的是疯掉的。
而高端产品呢,贵的东西不差成本,全部FPGA了。

网友D(2018-05-23):
我觉得不会。虽然现在FPGA或者DSP, ARM价格慢慢的偏低,单片机便宜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但是毕竟DSP, FPGA和ARM学习代价太高,不像普通单片机那么易学,一些不是很复杂的小项目,单片机就可以完全胜任了。当然「以后」会不会被取代这个谁说的准啊,电子行业进化那么快。。。。。但可以肯定的是51单片机的地位是不那么容易被取代的,入门还是51最合适了;)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会。虽然现在FPGA或者DSP, ARM价格慢慢的偏低,单片机便宜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但是毕竟DSP, FPGA ...

那不一定哦,我觉得入门还是找使用的最多的单片机入手最好,比如stm32  资源多

网友F:
经典还是经典,不会那么容易取代的吧

网友G:
飞机、高铁、汽车都有了,自行车、甚至板车还是顽强的存在。各有各的用武之地。

网友H:
DSP算是专业化的单片机,着重于数字信号处理,应用领域不同,不会被相互取代。

网友I:
不会,51单片机操作简单,程序易懂,dsp太过繁杂,有些抽象,入门推荐单片机

网友J:
我觉得不会,杀鸡焉用牛刀,各有所长,单片机的易学易用还是不可替代的

网友K:
不会,许多产品用单片机就能做到,用dsp有点浪费。并且单片机功能越来越丰富,速度越来越快,用到人也非常的多,所以不会被淘汰。

网友L:
应用不同,一些处理用不到dsp,51简单些

网友M:
感觉随着科技发展,肯定会被淘汰的吧

网友N:
51也在进步啊

网友O:
当代单片机系统已经不再只在裸机环境下开发和使用,大量专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被广泛应用在全系列的单片机上。而在作为掌上电脑和手机核心处理的高端单片机甚至可以直接使用专用的Windows和Linux操作系统。
所以说 不会淘汰

网友P:
举个例子吧,51单片机,现在连做玩具都不要这种东西了,但是却是入门单片机的好东西,虽然很多人从430、32 之类的入门,所以会一直有市场的

网友Q:
单片机长于控制场合应用,DSP长于信号分析运算,本身针对了不同的需求,应该不存在互相替代的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E:
那不一定哦,我觉得入门还是找使用的最多的单片机入手最好,比如stm32  资源多

你确定stm32的资料比51的多

网友S:
杀鸡不必用牛刀,单片机够用的前提下不用DSP,设计到大量运算单片机不能满足要求了才选用DSP

网友T:
单片机是最基础的,不会淘汰的

网友U:
肯定是不会的,单片机指令简单,易学易懂,外围电路简单,硬件设计方便,io口操作简单,无方向寄存器,资源丰富,一般设计足够用了,价格便宜、容易购买,资料丰富容易查到,程序烧写简单,好多的优点

网友V:
单片机不会被淘汰,但是市场份额越来越小倒是真的。中大型项目用stm32,小微型项目用单片机足矣。性价比高

网友W:
取代应该是不会的,各有所长吧

网友X(2019-02-21):
应该不会,这涉及到成本问题,单片机成本低且上手快,不会被淘汰

网友Y:
只有市场才能决定淘汰!口说无凭!

网友Z: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会。虽然现在FPGA或者DSP, ARM价格慢慢的偏低,单片机便宜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但是毕竟DSP, FPGA ...

74LS和 CD4000快淘汰了吧?说点外行话。

网友AA:
单片机不会被取代的,因为单片机应用的范围实在是太广泛了,简单的LED屏幕显示,复杂到工业上的车间产品的高要求,“零误差”的产品数据。

网友AB:
单片机从8051到M0~ARM4都算单片机,并且集成DSP代码,主频也有200多M,市场也不一样,性价比不一样,不能说淘汰的.市场决定

网友Y:
不会的,单片机指令简单,易学易懂,外围电路简单,硬件设计方便,io口操作简单.

网友Z:
引用 网友Y:
不会的,单片机指令简单,易学易懂,外围电路简单,硬件设计方便,io口操作简单.

单片机也有不足,离不开电脑和软件

网友AC:
只成本这一项就不会

网友AD:
我倒觉得DSP有可能被淘汰,现在很多单片机都集成有DSP,可以跑一些图像处理和算法,就拿STM32来说,新出的H7貌似都可以跑linux系统了